放毒-又组装了一个90无刷-顺便探讨我的90无刷2S动力 为什么总不足-

楼主(2017-03-09):
放毒-又组装了一个90无刷-顺便探讨我的90无刷2S动力 为什么总不足,电调是20A的,电池的35C 的 双天 400的,不知道其他人上的2S 电池为什么那么暴力,求指导!电机KINGKONG 1103 7800kv

网友A:
这是1104电机吧,1103装螺旋桨没有螺丝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1104电机吧,1103装螺旋桨没有螺丝孔

1103啊 ,有螺丝孔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03啊 ,有螺丝孔的

好的, 我的也是1103,发现不是一个牌子,所以设计不一样你重量多少

我也有动力不足的问题,根据购买网站上的介绍,1103和1104的推力差了一倍,我的体会是,1103适合能把整体重量控制再50-60克,甚至更轻的机上

网友B:
试试三叶桨,电池换25C550mAH的,可能就爆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三叶桨,电池换25C550mAH的,可能就爆力了

难道5叶桨还没3叶桨有力?我的是双天35C  400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我的也是1103,发现不是一个牌子,所以设计不一样你重量多少

我也有动力不足的问题,根据购买 ...

1103和1104推力差了1倍? 都是7500KV 啊 差距这么大么 ?没看到过1103的数据,1104到是看到 貌似就DYS 和那个什么新款HGLRC FLAME(紫色)那个数据一模一样

网友A:
这是我看到的数据,个人感觉不是很靠谱,当然 kv也不完全一样,但差别不大,你参考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5叶桨还没3叶桨有力?我的是双天35C  400的电池

叶片越多,风阻越大。
小电机似乎没有多大的力量输出,应该是让转速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看到的数据,个人感觉不是很靠谱,当然 kv也不完全一样,但差别不大,你参考下

貌似差别还真有点大哦

网友C:
1103怎么行。人家都110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03怎么行。人家都1107的

90轴距用的着1107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叶片越多,风阻越大。
小电机似乎没有多大的力量输出,应该是让转速上去。

感谢 帮忙,今天测试了一下 3也桨,力量还是不如5叶桨 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帮忙,今天测试了一下 3也桨,力量还是不如5叶桨 好

你都说1103没劲了。 除了换电机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小马拉大车怎么行

网友D:
90轴距可以上1104 7500kv(2s)
我这个视频是2s 1104 7500KV 88轴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帮忙,今天测试了一下 3也桨,力量还是不如5叶桨 好

你可参考一下华科尔新出的RODEO110,用的也是三叶桨,F3的飞控2S850mAH的电池,也满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参考一下华科尔新出的RODEO110,用的也是三叶桨,F3的飞控2S850mAH的电池,也满爆的。

+1
110真心推薦
刷BF後好玩又持久
雖說貴了一點...

网友E:
微四轴的重量是很关键性的。

我也有一架kingkong 90gt。
飞是不错,但是要暴力飞还是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微四轴的重量是很关键性的。

我也有一架kingkong 90gt。

对呀我也有这个 飞机,就是 飞起不暴力,想换才换了这个飞机 但电机就是 kingkong 90gt上拆下来的,kingkong 90gt飞航线没问题,想爆一点就不行了 ,据说那个电调只有3A,这次换这个飞控是 20A 的电调,要想爆一点估计还得换电机,电池是双天的 35C 电池 ,换了一块据说80C 的电池 ,力量有所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90轴距可以上1104 7500kv(2s)
我这个视频是2s 1104 7500KV 88轴距

谢谢 估计 还得上1104  ,1103估计还是有差距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估计 还得上1104  ,1103估计还是有差距

我拍了1106 7500kv准备上3030 3叶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拍了1106 7500kv准备上3030 3叶桨。

这个才是正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拍了1106 7500kv准备上3030 3叶桨。

1106,什么参数啊 ?重量 ?拉力?支持几S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呀我也有这个 飞机,就是 飞起不暴力,想换才换了这个飞机 但电机就是 kingkong 90gt上拆下来的,kingk ...

请问一下你用35c和80c的电池分别可以多少油门悬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你用35c和80c的电池分别可以多少油门悬停啊

差不多 60%和5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 60%和50%吧

和我的差不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差不多 60%和50%吧

换2.4寸桨可以40%油门悬停,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2.4寸桨可以40%油门悬停,我试过

2.4寸桨 ,你是怎么装下的 ?

网友:
很不错啊,楼主的创意很棒啊,飞机很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2.4寸桨 ,你是怎么装下的 ?

我自己做的机架,用的1104电机

网友:
这是小飞机!!!小飞机!!!我怎么感觉你的飞机很重!控制重量很关键把没用的都去掉能轻就轻,那个电机保护罩就是装饰品打印的一炸就断!还有就是电池C数太低了换450mah 80C的电池,1103电机起飞重量尽量控制在100g以内

网友:
说来说去重量是关键啊  你把四个 浆保护套拿掉
我的130加电池108G 飞起来还可以

网友G:
确实去掉将保护,温柔飞飞还可以,想暴力必须要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确实去掉将保护,温柔飞飞还可以,想暴力必须要换电机

请问90-110左右用1104好点还是1106呢

网友(2017-05-02):
你这个飞机太重了,目视飞机不上电池有60-70g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