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司机,我翻车了,帮忙看看为啥

楼主(2017-03-09):
给出的图片里逐渐加油门,发现一个点击的转速和其他的几个区别太大了,现实就是翻车了。
betaflight里已经油门校准了,在motor里用鼠标推几个电机是同步的,用控的还没时间确认。
还有那个转速比较高的电机实际中听了一下声音比其他的几个都要敏捷,这几个电调我几年前刷过blheli,但是忘了是不是全刷的了。
请问老司机,还有什么情况会造成这种情况? 摇杆中立点? 电调行程没校准好 ? 飞控硬件问题? 电调硬件问题? 遥控器问题 ?
最近比较忙,没有太多时间找问题的原因,望老司机给点提示,方便我参考。

屏幕快照 2017-03-09

网友A:
是不是某个电机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某个电机出问题了?

这个图显示的是输出给电调的大小或是电调输出的大小吧,能检测到电机?

网友:
黑盒子怎么用的

网友B:
无解,当时我也遇到比你还更严重,刷回CF才解决

网友C:
起飞就翻还是你慢慢加油门到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就翻还是你慢慢加油门到翻?

慢慢推油门,我推的很小心,然后就翻车了,就感觉是一个电机突然变快

楼主:
betaflight里configuration里最下有blackbox选项,打开,然后保存,飞控会重启。接着就出去飞一下后,回来重新连接飞控,看到控制台右上角有存储使用量,接着去blackbox选项卡里,点击 save flash to disk(具体叫啥忘了,基本这个意思),然后chrome安装插件betaflight explorer,接着启动插件后倒入刚才的日志文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解,当时我也遇到比你还更严重,刷回CF才解决

这个难道是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就翻还是你慢慢加油门到翻?

还没离开地面

网友D:
软件里同步,飞的时候出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飞控的机头方向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里同步,飞的时候出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飞控的机头方向没设置好?

我安装的时候飞控顺时针旋转了90度,在betaflight里将yaw改成-90度,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现在我的控和接收机对不上了,郁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betaflight里configuration里最下有blackbox选项,打开,然后保存,飞控会重启。接着就出去飞一下后,回 ...

好复杂啊,我是问APM怎么用

网友C:
连接上位机看下飞控方向,或者检查下电机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上位机看下飞控方向,或者检查下电机顺序。

全都检查了,没啥问题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都检查了,没啥问题哦

重新如果硬件连接确实没问题的话你可以试试重新刷固件,清楚所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