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仿制一台微型台锯!

楼主(2017-03-09):
       仿制的原型依然是来自迷你魔,2011年的时候做过一台,当时条件限制,不满意的地方太多了,一直如鲠在喉,去年下决心重新做一台真正能干活的微型台锯,这次有了3D打印的帮忙,确实大大的降低了制作难度!       图片非常的多,没有按顺序编辑,对不起各位了,大家就当看热闹就行了!
       简单说一下,动力是775电机加减速配合成品主轴,锯片是63MM,台面是某宝定制加工,底板是11年那台的底板,中间壳侧框是用Solidworsk建模后用PLA 3D打印出来,6个固定孔用内六角铜柱镶嵌,角度推尺是某宝的成品,靠山也是3D打印,控制板是个24V的直流电机控制器(这个装完发现完全没有必要,实际使用中一直都是全功率,没有必要调整转速)。整体结构原来图片里面很详细,大家看看就一定会明白了!
       好了不啰嗦,看图!

网友:
狼大出品,必属精品  DE BG6AWM

网友:
狼大我看上了你的台钻

网友:
不错的工具,谢谢狼大分享

网友A:
做的非常精致,细节考虑也很到位,充分利用了3D打印的优势。
有个疑问,面板下方侧面那个细金属杆是干嘛的,请指教
另外,电机和锯片轴装在不同的基体如何调整带轮张紧,此时面盘已经盖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的非常精致,细节考虑也很到位,充分利用了3D打印的优势。
有个疑问,面板下方侧面那个细金属杆是干嘛的 ...

精致!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B:
麻烦问一下,那个推尺标准名字叫什么?我想去网上搜一下,也买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非常精致,细节考虑也很到位,充分利用了3D打印的优势。
有个疑问,面板下方侧面那个细金属杆是干嘛的 ...

侧面的金属杆最初设计为靠山的滑轨,后来因为设计不太合理就放弃了,皮带涨紧调整一个是已经经过计算位置,而且775电机架和底板固定的螺丝孔是椭圆,有调整距离的位置!

网友:
用3D打的吗?

网友:
外观精致。
经济实用。
功能齐全。
堪比商品。

支持狼大。

网友:
感谢狼大长图分享,牛逼给力歹毒狠

网友:
骚包的壕狼

网友:
airwolf大仙真是无所不能,简直屌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一下,那个推尺标准名字叫什么?我想去网上搜一下,也买一个。谢谢!

某宝搜绿美时代

网友:
顶狼大神,又出精品!

网友:
狼帅出手必是精品!

网友C:
图片里有个显微镜台钻,翻帖子怎么找不到制作过程啊,求教过程

网友:
绝对是精品。

网友B:
这个机箱3d打印材料成本是多少?听说线材挺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里有个显微镜台钻,翻帖子怎么找不到制作过程啊,求教过程

显微镜台钻没有发过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箱3d打印材料成本是多少?听说线材挺贵。

自己有打印机3D打印的材料成本很低,一卷1KG的耗材好的60到100多,便宜的也就30多,所以材料成本很低,当然如果外加工自然就贵了!

网友:
不能回复,显示:“”抱歉,您尚未输入标题或内容“”

[ 点击这里返回上一页 ]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往哪输入标题内容。有明白的摸友请指教。

网友:
可以售卖了

网友D:
你那个带齿轮是多少齿的,孔径多少mm?

网友E:
请问楼主,锯 铝板 铜板的 ,是什么锯片啊,这个775电机的动力,台锯最大可以锯 多厚的 金属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带齿轮是多少齿的,孔径多少mm?

那是同步轮,某宝搜台钻DIY主轴很多的,减速比大概是1:2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锯 铝板 铜板的 ,是什么锯片啊,这个775电机的动力,台锯最大可以锯 多厚的 金属啊? 谢谢{ ...

63mm铣刀锯片,有很多规格,锯金属我用的0.5mm厚的钨钢锯片,锯一般塑料类可以用普通高速钢锯片,木头有专用木工锯片!

楼主:
其实我想说自己DIY划不来,类似成品某宝有很多,直接买成品更简单!自己做只是为了做而做

网友:
大赞啊~!!!  我也想DIY一个,   有个问题, 是不是应该装一个那个叫什么片的东西, 就是一个铁片放在锯片的后面, 防止木料飞走伤人的那个。

网友:
想法是好的,赞!!!!!!!!!!!!

网友:
大受启发。正做小台锯呢。这工艺绝了。

网友:
不错,壳子3D打印的

网友:
做的非常精致

网友(2017-04-10):
楼主好手艺顶起

网友:
非常精致,深受启发。赞一个!

网友F:
圆孔没必要加支撑,方孔如果不是很大,也不需要加支撑。

网友(2017-06-01):
做的很精致啊,厉害

网友:
做的非常漂亮,只是3D打印材料脆弱了,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圆孔没必要加支撑,方孔如果不是很大,也不需要加支撑。

PLA更多的是起到不受力的结构和装饰作用,增加铜柱是为了承重受力,避免PLA的风化变脆后出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PLA更多的是起到不受力的结构和装饰作用,增加铜柱是为了承重受力,避免PLA的风化变脆后出问题!

PLA用不多长时间吧?起码用pvc,我跟你讲个不是笑话,我的老海尔洗衣机我都能用指甲在塑料外壳上抠出个窟窿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PLA用不多长时间吧?起码用pvc,我跟你讲个不是笑话,我的老海尔洗衣机我都能用指甲在塑料外壳上抠出个窟 ...

昏,我说难道你还打算用一辈子啊
一个外壳而已,别说PLA没有你说的那么脆弱,即便是有,重新打印一个也就一个晚上的事!

网友(2017-09-11):
精品级别

网友H:
真精致。这个台剧能锯钢板铝板么?

网友I:
精品这是 没打印机的飘过

网友J:
狼兄手里的设备就是多

网友K:
打印的不错啊

网友L:
这个精致,3D打印机,这么高大上的东西都有了,真是口水一地啊。

网友M(2017-10-12):
很精致的微型台剧,我也做了一个,100mm锯片,配置一样775-24V电机,用的不是太多,所以我是用动力锂电驱动它;连轴驱动可谓是暴力电锯,可以剧铁板呢,牛B!

网友N:
你们DIY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干净? 铁屑呢?

网友O(2017-12-28):
厉害 厉害啊 新人学习中 看的是热血沸腾啊

网友P(2018-01-28):
看着精致

网友Q(2018-05-07):
那台小台钻也不错,看样子外壳也是3D打印 的

网友R(2018-06-30):
收藏了
收藏了
收藏了
收藏了
收藏了
收藏了

网友S(2021-05-08):
台面是什么材料的?
加工大概得多少rmb

网友M(2021-06-23):
底座强度和重量不够,震动会很大的,剧点小东西问题倒是不大

网友T:
做得漂亮!也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