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亚拓700L,EBAR V2自旋优化求助

楼主(2017-03-10):
连夜装好的700 V2,连夜试飞
找了条没人的大马路,飞起来悬停很稳,但是一自旋就跑,不知道为什么?
调机 的时候,在十字盘调平的页面,用螺距尺确认了三个舵机的位置都是0度螺距(飞机垫平了,不是前倾起落架的问题)
退出调平页面后,发现十字盘是斜的。。重启也一样,悬停没问题,自旋就跑
以前一直用KBAR,有自旋优化,打开就OK,但是EBAR不太懂啊,求高手鉴定这是问什么。。感激不尽

网友:
应该是自旋设反了,选项里有个安装方向设置
要注意看下说明书其实写错了,front是接线朝后的意思

网友:
退出调机界面十字盘就偏 遇到过好几次  多重启几次把

网友:
大鸡还是换好陀螺吧,可靠性高

网友A:
为毛你的尾垂翼是白色的啊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毛你的尾垂翼是白色的啊1

喜欢这个,800E垂尾,辨识度很高,单独买的

网友:
不如直接用KBAR来的可靠

网友:
ebar  要调整到退出设置 十字盘是平的才行。。。。。。

网友:
https://user.qzone.qq.com/830821 ... jvOKLqpZOEQ9ImeezI_    我以前写过一个 发在kds板块 现在kds板块没了。在我空间里面有。

网友:
调机的场地是否水平?起飞的场地是否水平?这些都影响陀螺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