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各位玩f3p的左手还是右手油门

楼主(2017-03-10):
各位玩f3p的左手还是右手油门 最近右手改左手 反应不过来了

网友A:
右手挺好

网友:
习惯了都一样,练习才是重点

网友:
右手油是日本手,小心反日模友打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右手挺好

手术还成功吧。老看到你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手术还成功吧。老看到你啊

挺好的!没事就看论坛,不然也无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没事就看论坛,不然也无聊

大神,我的futaba遥控,控里面随便选个模型。然后我随便拿个以前对过频的飞机上电,就可以对上。是不是我设置不对啊。
  飞机是之前单独对频好的。三个飞机都上电,控同时控制几个飞机动。我朋友说就是这样的。是不是不对啊。以前我是华科尔控,选择控里面的模型,跟飞机一一对应。

网友C:
大胆地告诉你,何聪发 就是N年前由日本手改成现在的美国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神,我的futaba遥控,控里面随便选个模型。然后我随便拿个以前对过频的飞机上电,就可以对上。是不是我 ...

华科尔和jr都是一一对应,福他爸确实是随便对频的。。。天地飞也是这样的,一控多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科尔和jr都是一一对应,福他爸确实是随便对频的。。。天地飞也是这样的,一控多机

谢谢大哥。原来是这样啊。我看同时控制两个飞机,还可以哪里没设置好。感谢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华科尔和jr都是一一对应,福他爸确实是随便对频的。。。天地飞也是这样的,一控多机

那我每次飞,是不是都得检查下控里面模型选择对不对……是这样吗。每个模型微调和舵量大小都不一样。我发现我的随便选个模型对频也能对上,而且舵面方向正好都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每次飞,是不是都得检查下控里面模型选择对不对……是这样吗。每个模型微调和舵量大小都不一样。我发 ...

确实,开机前一定要确认模型,不然。。。我出现过几次飞不起来的,还有上天反舵的。。。

网友E:
完了,日本手越来越少,我论坛里看的教程都是美国手的!想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了,日本手越来越少,我论坛里看的教程都是美国手的!想哭!

确实 右手日本手越来越少 大疆 啥的玩具都是美国手 你个日本手在新手面前装B都装不了

网友:
都有高手!还是多练!最好不要改开始入魔时的手法!

楼主:
坚决改左手  为了zhuangB

网友:
右手最大的优势就是横滚类动作,升降和升降舵易同步不易干涉。左手需要不止十倍的练习才可做到这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胆地告诉你,何聪发 就是N年前由日本手改成现在的美国手。

听一个前辈说是何聪发想练直升机才改的美国手,但后来直升机没玩了。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

我自己是模式四,我就看看不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