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刷了bf抽风

楼主(2017-03-10):
上电之后,电机抽风转,一下下的。

楼主:
请假各位大神。

网友A:
电调协议改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协议改下即可

好的,谢谢。

网友B:
我有一个问题更难受,f3用cf校准油门后
4个电机 正转的两个电机正常工作
反转的两个电机  拉到1500才解锁    小于1500正转  大于1500他会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问题更难受,f3用cf校准油门后
4个电机 正转的两个电机正常工作
反转的两个电机  拉到1500才解 ...

听你的描述有点像设置成了3D飞行模式,估计有两个电调的程度要修改。另外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电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问题更难受,f3用cf校准油门后
4个电机 正转的两个电机正常工作
反转的两个电机  拉到1500才解 ...

用遥控或者电调地面站把方向改成normal或者reverse而不是bidiractional

网友:
是一个一个转吗,转几下,就换一个,我也是这样,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