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blh30a老款和新款可否混用

楼主(2017-03-10):
飞机的电调是老款不带dshort的好盈blhs30a 有一个坏了 网上买的是新款带dshort600的 请问可否混用呢

网友:
刷一样的固件应该可以,我对比没有发现硬件上的不同

网友A:
可以的,注意新款的去掉了一个电容,为了用dsh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注意新款的去掉了一个电容,为了用dshot,

直接不能更改成125的协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注意新款的去掉了一个电容,为了用dshot,

新款的去掉哪个电容了?能否给张图片一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不能更改成125的协议么

125没影响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不能更改成125的协议么

請問那粒電溶呢?我之前找了很久也找不到有關資料。可否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那粒電溶呢?我之前找了很久也找不到有關資料。可否告知!

没去掉电容 直接用了 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去掉电容 直接用了 也没问题

哦,你的已經是新版 Dshot600,我的是舊版不支援Dshot。但在github上看到可以移除某粒電容便能通過Dshot,但沒說是那一粒。

网友C:
老款65一个,新款DS 75一个。能刷的话就可以去买旧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