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eco动力匹配问题请教

楼主(2017-03-10):
玩船一年多还是新手 现在的模型说明都藏头露尾的 对动力套的匹配还是云里雾里 特向论坛里的大神请教
1、对于电调的理解是否可以理解为水管,电池是水池、马达是龙头 ,三者功率差不多是才不会出现明显过热等 不匹配
2、我小风洞 好盈60A(功率未知,持续60 峰值360 可3S)+花牌2221(功率未知 3900KV ) +3S(2200  30C功率如何算?) +433桨=好像电池不给力(过热、时间5分)是不是电池的功率不够
3、新入minieco 原厂电调(40A 功率最大400)+1020马达(最大27A 25V 功率350 3200KV)+3S(2200  30C功率如何算?) +26mm桨=据说速度很慢

现在问题来了 我想把好盈60移植到eco上 ,马达升级到1030(4150KV 最大40A 21V 500W功率)+3S(2200  30C功率如何算?)+26mm桨=是否合适
目标是速度尽可能快的基础上 时间更久

网友A:
电池热是c数不够,或老化,现在有很多电池都是虚标的。

网友:
电机kv值高了

网友B:
太长不看 简单说 动力匹配按 电池持续放电电流(容量×C数 要确保不虚标)>电调标称电流>电机最大电流 一般就是合适的 但玩船 电机是直接驱动螺旋桨 负载很大 相对来说是满功率输出 对电调和电池的要求要高一些 所以电池和电调输出电流一般留有较大余量

网友:
又想速度快 又想 时间久 要么找个老手帮你调 要么自己慢慢调  技术都是自己实践中慢慢领悟的 船又不在我们手上  说的再多都是理论(废话)

网友C:
明显第2个方案是最好的  花牌2221 功率在500-600左右 电调60A也行 要是大点更安全  电池稍微不给力点  2200 45 C 会更好,   这个配置是我的话 我会用433桨  如果嫌不安全 那就 432  最好 CNC的 ,这个配置我用在双马7010 上速度随便都60+  可惜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第2个方案是最好的  花牌2221 功率在500-600左右 电调60A也行 要是大点更安全  电池稍微不给力点   ...

小风洞全油门我都不敢动方向,动力应该是过剩了,起跳拖慢速度,所以入个全浸的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长不看 简单说 动力匹配按 电池持续放电电流(容量×C数 要确保不虚标)>电调标称电流>电机最大电流 一般就 ...

网友:
eco全浸桨,速度肯定不会快,要快玩mono这种有水阶的

eco绕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