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避震吗

楼主(2017-03-10):
问问大家的无副翼油雞用什么舵螺仪的?山塞bar效果怎样?

网友A:
见过有人上k8飞油机的,稍做避震即可,具体就是k8用加厚的3M双面贴贴到一块厚1.5毫米到2毫米厚的铁片上,再用同样的双面贴贴到机体上安装陀螺的地方。飞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你不怕牺牲的话!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过有人上k8飞油机的,稍做避震即可,具体就是k8用加厚的3M双面贴贴到一块厚1.5毫米到2毫米厚的铁片上,再 ...

这样处理避震很好了

楼主:
为何又有人說用扎帶扎緊才行

网友:
我用的MB 贴了一层双面胶

网友:
不要扎紧,震动传递。

网友:
有模友实际测试过绑过扎带后震动变低了。你飞什么油机?

网友:
陀螺仪震傻,分分钟要你命!

网友:
我现在700N 就是大KBAR 避什么震 好飞的很  就用自带双面胶固定的  回来给你们发个图

网友:
都上油机了,还差个vbar吗?二手的也就500多。

网友:
什么陀螺仪都可以,600油机飘过,我发了几个帖子,你可以看看汽油版也可以爽飞

网友B(2017-05-02):
引用 网友A:
见过有人上k8飞油机的,稍做避震即可,具体就是k8用加厚的3M双面贴贴到一块厚1.5毫米到2毫米厚的铁片上,再 ...

无副翼陀螺仪用厚双面胶想死吗?单轴才可以厚双面胶,你fan qiang看世界前十直升机3D高手,根本不用双面胶,直接固定死,用钢片和螺丝直接固定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副翼陀螺仪用厚双面胶想死吗?单轴才可以厚双面胶,你fan qiang看世界前十直升机3D高手,根本不用双面胶,直 ...

请问,冠军用k8吗?

网友:
飞700N 甲醇机不不避震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