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Pixhawk 飞控,遥控不能解锁

楼主(2017-03-10):
飞控是Pixhawk,MP地面站,乐迪AT9遥控器,美国手。所有校准都做了, 遥控器左摇杆打到右下,就是不解锁,也没有任何的错误提示。网上魔友说可能遥控器校准有问题,反复做了N次遥控器校准,问题依旧。从MP解锁就可以,而且摇杆打到左下可以加锁。
在MP中将Pixhawk的上电检测设置开关ARMING_CHECK置为0也一样。
请大神帮忙指点一下,问题还有可能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天冷,乐迪摇杆漂,试试各种力度,总有成功的

网友:
是不是安全开关没按呐

网友:
理论上armcheck设为0应该就可以解锁的,再看看arming-require

网友:
不是校准摇杆,而是要调整行程量,行程参数没到位不行的,特别是F3那种,行程那个设置一般的遥控器搞不定

网友:
左下加锁!你不会打到右下!听我的没错!

网友:
解锁前要长按安全开关!安全开关长亮了才能解锁

网友:
先把有可能是失控保护设置不对。你把失控保护先关闭,然后再试?

楼主(2017-04-20):
折腾了好久,最后换了Futaba的控,问题解决。 看来国货还真的要再努力啊
多谢各位大侠的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了好久,最后换了Futaba的控,问题解决。 看来国货还真的要再努力啊
多谢各位大侠的指导{:1_ ...

网友:
不错哦   ,   pixhawk 飞控  确实是很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