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话也不想说 自己看图

楼主(2017-03-10):
装机装了3天 然后今天下午去试飞。就这样了机头没事。屁股已经全部报废 大桨也断了

网友:
炸鸡了,什么原因

网友A:
第一感觉,陀螺仪没设置好,起飞秒炸了。。

网友B:
不会没练模拟就直接真机吧

网友C:
楼主是纯新手吧,情况讲的不是很清楚,大家帮不了你。

网友:
还没飞就炸了啊

网友:
估计是起飞秒炸  捡捡残骸回家的,我第一次在家试那叫一个爽还好人没事

网友D:
你这是入的第一台机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入的第一台机机吗?

以前一直玩的固定翼。第一次玩直机  完全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感觉,陀螺仪没设置好,起飞秒炸了。。

飞起来了。离地1米多 前后晃悠。感觉自己有点控制不了。一把油门推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纯新手吧,情况讲的不是很清楚,大家帮不了你。

直机纯新手。哈哈。准备模拟器先练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没练模拟就直接真机吧

的确是跟你想的一样

网友:
没练模拟器上真机~~~~~命大啊   练好模拟器  找个老魔友 指导下

网友E:
整个练习架,用那种鞋架做个十字的,绑在底下,别飞高了,半米差不多,多起飞降落几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个练习架,用那种鞋架做个十字的,绑在底下,别飞高了,半米差不多,多起飞降落几次就好了

买了一个

网友F:
什么陀螺仪,加我qq253184832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陀螺仪,加我qq253184832

黄色K8

网友G:
厉害了,尾管给砍成了麻花。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跟你想的一样

同样经历过,冲动是魔鬼,忍一忍能省不少米~

网友H:
和我当年一样,直接上450,摔了才晓得模拟器的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和我当年一样,直接上450,摔了才晓得模拟器的好处

是啊 网上买配件发现要好几百。然后算了算直接又买了台空机

网友I:
有固定翼经验,姿态、方向有感觉上手很快的。直机不像固定翼,悬停控制不住应该慢收油门,练好模拟器大有益,省好多米。看样子楼主不差钱。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以前一直玩的固定翼。第一次玩直机  完全一头雾水

我飞了三年直机,准备玩固定翼。互相教?

网友:
模拟器 很重要

网友K:
新机首飞,等飞机在地面运转平稳后,再缓慢离开地面,高度不要过腰。当发现不能控制时,切熄火(切记)。

网友:
你这是操作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K:
新机首飞,等飞机在地面运转平稳后,再缓慢离开地面,高度不要过腰。当发现不能控制时,切熄火(切记)。

你所说的 熄火 是不是就是 控有个功能叫油门锁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固定翼经验,姿态、方向有感觉上手很快的。直机不像固定翼,悬停控制不住应该慢收油门,练好模拟器大有益 ...

差钱呢 炸鸡后  后悔不已啊

楼主:
我练模拟器 飞机老是来回飘啊 是不是 我打舵的 手法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所说的 熄火 是不是就是 控有个功能叫油门锁定啊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练模拟器 飞机老是来回飘啊 是不是 我打舵的 手法有问题

手法问题,要多练习。在模拟器上练到随心所欲时,方可上真机。直机砍到人可不是闹着玩的。注意安全。加油

网友:
再说一点,控的设置要对。如果不懂,请教一下玩直机的玩家。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飞了三年直机,准备玩固定翼。互相教?

固定翼没啥 好教的。练几次模拟器就能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