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式飞控改成单独飞控教程(多图)

楼主(2017-03-10):
                  之前有模友问我,塔式电调是否能够单独使用,因为有些朋友会担心四合一电调坏了其中一个,四个都得换,在这里告诉你,可以单独用的,今天就做个简单的教程告诉大家如何使用。

装上分电板

按照线路焊好电调电源线,焊好完成后,养成好习惯,用万用表导通测试正负极,看看线路有没有短路。

飞盈佳乐的BL-S塔上层飞控,首先我将飞控上面连接电调的排座处理掉,这一步一定要小心,别把焊盘弄坏了。因为飞控集成了12V和5V BEC,OSD,而且可以直接电源电压给飞控供电,所以我们找到飞控上面 GND(负极) UBAT(正极),将正负极连接到分电板的电源电压。强调一遍,加分电板只是为了方便焊电调的电源线,和主电源线。

焊好如图片上面

然后按照S1 S2 S3 S4顺序焊好电调的信号线,飞控板上面有标明的,注意看清楚,千万别焊错了,焊好记得用万用表测一下导通测试,看看有没有短路,不要嫌麻烦,万一短路烧设备,吃亏是自己。然后用BF或者CF调参软件,电机选项中推动电机,测试1 2 3 4号是不是运行正常。

然后按照飞控说明书连接摄像头,图传,买飞盈佳乐的S塔,里面都配了很多连接线的,我记得里面的线支持runcam所以系列的摄像头,FOXEER系列摄像头,图传好像可以直接用黑羊,蓝天,FOXEER,估计也可以兼容其他品牌,如果线序不一样,可以跳一下线。总比没有插头好,我图片上面的化骨龙图传就是跳了线。

所有设备装好还是要记得万用表导通测试有没有短路,不要嫌麻烦。唉!终于改好,完成。希望这个小教程能够帮助一些朋友。额!!!最后补充一个问题,因为飞盈佳乐BL-S塔式电调套装本来有电流计功能的,但是单独使用飞控,电流计功能将失效,因为电流计在四合一电调板上,所以飞控改成单独使用,这个功能将丧失。记得BF或者CF调参地面站将电流计关掉,不然会显示错误的电流。

<

网友:
这还是四合一电调坏了其中一个整块电调板报废。只是飞控单独用,还真不如开始就独立电调了,成本低好维修!

网友A:
反问一句,如果说飞控层坏了,装个标准版的F3,接线到电调层,也能正常飞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问一句,如果说飞控层坏了,装个标准版的F3,接线到电调层,也能正常飞了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问一句,如果说飞控层坏了,装个标准版的F3,接线到电调层,也能正常飞了吗?

可以的
<

网友:
还是要将整块电调板弃之!

网友(2020-10-10):
這 不是  玩航模基本 有的 觀念
你四和一壞了 一個 你還不是 整片 沒用
你圖案 都是  分離式 ESC 阿
飛塔 本來 來是 大致上 飛控 插入 四合一 ESC 再插入 5.8G飛塔
你中間 ESC 壞了  你飛控只要 有電路圖  也可以當作一般 單獨單獨飛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