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解决飞越380金属尾推的球头问题

楼主(2017-03-10):
之前一个求助帖子说过,飞越380的金属尾推没有能用的球头,直径4.75螺纹m3,买不到怎么办,想起自己还有几个m3的铜柱,那就自己diy一个螺纹套。

先用电磨在铜柱顶端切一个十字口,方便打孔定位,然后用m1.5的钻头打孔,在用m2的丝锥攻丝,最后切下螺纹部分,完工。

所有工具就1个电磨,一个手电钻,一个台钳。很简单。

网友A:
手艺不错用的什么手电钻

网友:
手艺精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用的什么手电钻

上螺丝打孔都用它

网友B:
这手艺
同款台钳。楼主打孔时手不抖吗?我用直握式手电钻,感觉打不准。

网友C:
买个这个  不如直接买富丽的了。。代价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手艺
同款台钳。楼主打孔时手不抖吗?我用直握式手电钻,感觉打不准。

先把上面用电磨切一个十字,左右很好对准,上下的话就看电钻上面的水平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这个  不如直接买富丽的了。。代价太大。

买其他配件的时候看着便宜就顺带买了一个,买回来才发现没有合适的球头。。。。

网友D:
一定小心内断,应该外部用高强度,内部用低强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把上面用电磨切一个十字,左右很好对准,上下的话就看电钻上面的水平泡。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小心内断,应该外部用高强度,内部用低强度

到时候外面试试  由于球头最前面没有丝口  所以铜套不能顶住最上面,相当于加长了球头的力臂,所以我开始也有点担心这个问题。但是富丽那个球头我记得好像是1.5的螺纹,这个是2.0的。

内部用低强度是什么原因呢,能不能说明白些,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时候外面试试  由于球头最前面没有丝口  所以铜套不能顶住最上面,相当于加长了球头的力臂,所以我开始 ...

螺丝胶

楼主:
我知道是螺丝胶  我是问用低强度螺丝胶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螺丝胶  我是问用低强度螺丝胶的原因

外面跟双推固定死,里面选用中强度以上估计就拆不开了,小机嘛,中低强度就够了

网友E:
球頭鑽個洞然後用一直m3螺絲貫穿直接鎖

网友:
用此设备打出如此正的孔,这手真稳,不愧是多年的老司机,像俺连撸十八载都木有这么稳的手,厉害厉害
(幸好我是富丽38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球頭鑽個洞然後用一直m3螺絲貫穿直接鎖

之前5考虑过,但是没有适合的设备夹住球头,所以放弃了,而且4.75打m3的洞,估计以我的公里会吧球头搞坏,就算不搞坏,装机以后球头扣和螺丝头应该会干涉吧

网友(2021-03-24):
买冰人的3mm球头(才6块一个),球头是4.8,大了点?把球头拧在螺纹是3mm的横轴上,横轴夹电钻,然后用500目砂纸包球头开始磨,磨磨用卡齿测球头直径,差不多了换1000目再磨,1000目砂纸还是能磨薄的所以注意好量,最后用2000目砂纸再磨一遍等于抛光了,这样球头就能到适合你球头扣的直径了,中途要多用卡尺测但关键还是要套球头扣看顺滑度。仔细一点就可以把球头磨到你需要的直径了,非常圆滑而且抛光后光亮照人
另外冰人的这个球头偏长,那你可以把变距支架磨短一点,这样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