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翻译(>﹏<)

楼主(2017-03-10):
kbar单线连xbus界面里的

网友A:
切断遥控的油门信号,此值将作为v8的失控保护值
程序设定完毕后,请检查v8和遥控的失控保护设置
没用过v8,盲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断遥控的油门信号,此值将作为v8的失控保护值
程序设定完毕后,请检查v8和遥控的失控保护设置
没用过v8 ...

鲜花送上

网友B:
lz屏幕的摩尔纹好严重

网友:
字母我都认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屏幕的摩尔纹好严重

通过低通滤波器消除一下高频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屏幕的摩尔纹好严重

原图没问题,传上来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