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刷第三方固件后还能用原装接收机吗?

楼主(2017-03-10):
刷固件后,跟这个RX716就对不上频了,怎么办?

网友A:
如果是deviation当然是支持的。华科尔到现在一共应该就两个协议,一个是原来的wk2801,一个是devo,都支持的。
devo10和这个接收我都没有,但按道理是没问题的。确定掌握第三方固件的用法了吗?

网友:
这个接收买了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deviation当然是支持的。华科尔到现在一共应该就两个协议,一个是原来的wk2801,一个是devo,都支持 ...

我用wk2801和DEVO协议对频都不成功,难道是因为固定码?
可是这个接收也没有清楚固定码的端口或者按键啊!

网友B:
你把固定ID删了,然后,对频,对上后开固定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固定ID删了,然后,对频,对上后开固定ID

怎么删固定ID码?

网友:
完全可以~~~开源固件本来就支持DEVO

网友C:
他有按鍵不是嗎
按了插電就可以對了
這個接收很好用
感覺華控現在在多軸又有人氣了
下一步要不要出個遙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有按鍵不是嗎
按了插電就可以對了
這個接收很好用

正确!按着按键上电,指示灯快闪就能对频了。

网友D:
我的是华科尔d10白色版,一直考虑要不要刷固件,刷了有好处吗?别刷坏了,本人小白

网友E:
是可以的,不玩小机的别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华科尔d10白色版,一直考虑要不要刷固件,刷了有好处吗?别刷坏了,本人小白

刷不坏,随时可以刷回原装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不坏,随时可以刷回原装固件。

那还行,有时间研究怎样刷,毕竟d10是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