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害到不行】大疆E1200动力专业版

楼主(2017-03-10):
       真是不做设计不知道大疆的厉害,除了芯片,连螺丝、接口都是订制的。自从大疆出了多旋翼动力以后,自带电调+电机+螺旋桨,真是性能又好价格又便宜,就再也没买过淘宝动力。

       于是买回来几套E1200动力专业版用,前前后后用了十几套,发现一些问题,比如:

一、 大疆E1200动力专业版的震动啊,震起来像成人用品一样厉害。

        该动力套装的电机有两种固定方式,一种是橡胶减震,另一种是金属垫片。不要小看这个差别,减震的玄学可多了。金属垫片式的震起来像成人用品一样厉害,而橡胶减震的好一些。

1、下面让我们看看实物图,来认识认识这两种固定方式:

        橡胶减震:

        金属垫片:

【小结】

购买了十几套,并没有发现这两种固定方式在包装上有什么区别或者标识。是不是样本数量不够啊?

2、二者震动情况:

        本来想拍视频、想想算了,是可以听声音,但不直观。手头没有专业的震动检测仪,就用云台控制板及其IMU(MPU6050)简单的做个定性测试。

首先看看,云台控制板和IMU安装位置,如图:

(友情提示:这个云台板容易IIC报错,慎用)

开始测试:

【注释:两个箭头的含义:启动、停止;

            三个箭头的含义:启动、最大油门、停止。】

        M1 CCW组

        橡胶减震:

        金属垫片:

        M2 CCW组

        橡胶减震:

        金属垫片:

M3 CW组

        橡胶减震:

        金属垫片:

M4 CW组

        橡胶减震:

        金属垫片:

由于单身太多年,手力太大,不小心把电机的螺纹扭滑丝了,遂花249软妹币买了个新电机,正好,测一下新电机的震动,同样,还是金属垫片式。

        M3 CW 金属垫片更换前:

         M3 CW 金属垫片更换后:

【小结】

上述的震动曲线,虽然没有数值,但可以做一个定性对比:结论1:金属垫片组震动明显大于橡胶减震组。结论2:CW比CCW震动大。

已经对我飞机的飞行造成了影响,震动太大啊,晚上用品自然是给劲好,可飞机上不需要震动!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会有两种固定方式?最开始宣传的橡胶减震为什么在随后的产品E2000\E5000都没有沿用?是否存在缺陷?后来悄悄改成金属垫片?震动的问题如何解决?

如果这还不厉害,下面还有更厉害的。

二、直升机有断横轴(螺丝)射桨,大疆E1200动力专业版也不甘示弱,断给我看。

       大疆厉害到不行,螺丝都是订制的,这断的螺丝呢,也是大疆订制的折叠桨螺丝。

     断裂图:

可以观察到断裂的部位在螺纹处或者螺纹和杆交界处。至于这是什么原因,机械论坛看到关于螺丝断裂要从以下分析:1、锁紧力。2、工艺。3、材质。4、设计。等方面考虑以及仪器检测结果。

        我并不是机械专业的,并不清楚。作为用户,我知道这会导致我炸鸡,造成损失。
       我将断螺丝的动力整个拆下,寄回大疆希望检测一下电机轴承、动平衡好坏、是否能继续使用以及讨个断螺丝射桨的说法。然而呢?这是大疆的回复:

      这份报价单的疑问1:在于那两套桨是怎么回事?我非常费解,99的1760桨是包含CW和CCW的,这个单CW也要99?还给我来2套?
     疑问2:那个撞击?图片比较早找不到,当时返修时我是上传了电机照片,无磕碰撞击痕迹。大疆说撞了我就非常奇怪,要是真砍到了花花草草小鸟电线,我还真得向花花草草小鸟电线道歉。

    早年亚拓产品也出现过这个螺丝断裂的问题,亚拓的态度就很好,改了螺丝设计,还出来道歉,免费更换,态度端正。
    亚拓的更改:

三、 外壳开裂
       精灵3电机座开裂这是老状况了,很多人都遇到了,我也遇到了,年代久远这里就不说了,没想到精灵4也这样。这回开裂的是电池盖,这就位置,向外突起的裂口。我确保电池放在原装箱内储存,室温环境,无撞击磕碰挤压,自己就裂了。向飞友们了解了一下,我这个电池盖开裂并不是个例。

四、总结
嗨呀,大疆真是厉害到不行!

网友A:
大疆真是厉害到不行!

网友:
大疆真是厉害到不行

网友:
厉害了我的大疆,多么铁杆的大疆用户,这么多你家的产品,都受不了,做这么大了,怎么……哎

网友:
所以有些东西可以不用就不用他的

网友:
拿云台控制板测震动,这个真心机智了!

网友B:
另外橡胶垫的电机减震做,不是在当年的S800EVO上就已经证明是个坑了么,楼主没用过EVO吗?

网友:
楼主要明白,大疆现在是给小白做产品,不是给专业用户做产品,能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橡胶垫的电机减震做,不是在当年的S800EVO上就已经证明是个坑了么,楼主没用过EVO吗?

测试的定性结论却是橡胶减震比金属垫片好。

橡胶的缺点是容易老化,老化后效果大打折扣。

网友:
我也要这电机刚开始不怎么会,飞了没二十个起降后,震动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的定性结论却是橡胶减震比金属垫片好。

橡胶的缺点是容易老化,老化后效果大打折扣。

就是说它是个寿命非常短的东西啊,长的几十个起落,短的十几个起落就完蛋。

网友C:
那橡胶减震很吭的,过段时间就磨的不成样子了,电机的框量更大,振动更大,DJI自己知道这个问题,偷偷换成了金属的了,
他没告诉你而已,所以,包装上会有几个小字,以实物为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橡胶减震很吭的,过段时间就磨的不成样子了,电机的框量更大,振动更大,DJI自己知道这个问题,偷偷换成 ...

问题是金属垫片的震动也大得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金属垫片的震动也大得很

你想想,大家之前玩的飞机,电机座压根没减震这个东西,没必要纠结这个,你拍出来的东西没果冻,飞机飞行正常就行了,没必要纠结,又不是当年没有减震球。

网友:
我单入过专业版4216电机,测试的时候发现全部四个电机的上盖都不是正常的平面,电机转起来之后会一抖一抖的,装上桨之后百分之一百的双桨……这绝对是品控问题,后来给我换了四个标准版的4216情况就好很多。

楼主:
上盖不平?这么牛逼啊?!

网友:
你这还好,之前QQ群里有个魔友电机都不是平的,空转就在哪震装了这么多架飞机,就没听过电机还需要减震座的,空桨直接拧上,应该一点不震才算正常,不然再加上桨不更惨
减震的根源是消除震动源,而不是靠减震球/垫补救,大疆也是够可以了

网友:
重点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疆真是厉害到不行!
重点是最后2个字!

网友D:
牛逼啊 好大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