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700遇到的问题……舵机行程问题…前来求救

楼主(2017-03-11):
昨天开始700x调机了,但是没啥我无论打什么舵…各个舵机一个是反应特别慢,其次是所有舵机的行程左右只有三四号毫米的动…这是为什么?遥控器是t8fg,控的行程是135.100.100.135,都没动过…十字盘h1模式,接收机sbus…一头雾水,前来求救

网友:
感觉直机真的很难调

网友:
楼主用的MB吧,优酷找找王大师的调试教程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楼上说的我基本明白:第一点你要检查一下你的接收机是哪个型号,接收机的模式是否正确。
第二点如果接收机没有问题请检查MB陀螺仪第一项,陀螺仪与接收机的类型是否正确连接。

这两项如果搞明白基本上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祝楼主装机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我基本明白:第一点你要检查一下你的接收机是哪个型号,接收机的模式是否正确。
第二点如果接收机 ...

futaba6208sb选择mult模式,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