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宫遥控坦克跑偏

楼主(2017-03-11):
田宫谢尔曼油门推到底坦克有点往右跑偏,慢跑就没事,微调了一下快跑没事了,慢跑有跑偏了,请问有遇到的么,怎么结觉?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你的也这样么?

网友:
双波就这样,只能尽力减少左右摩擦的差异。要想低速高速调好后都不偏,那得电脑控制了,人没法用简单的微调就能设定好。

网友:
两边电机转速不一样,阻力不一样就跑偏了

网友:
木有啊,我来学习的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

遥控器微调了一点点,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