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 815和855 能放心用吗

楼主(2017-03-11):
闲来无事购买了一只700l v2套装版
按传说亚拓的套装里的电装都是垃圾
有本地模友450l双十一套装里的舵机没几次就烧了
售后还收了不少钱换新
套装里的815和855隔着包装袋看起来挺养眼的
没舍得打开包装细细观赏
这舵机究竟有啥毛病大家都黑他?
和DEKO3300比 哪个屌?
望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亚拓450尾舵悬停自焚的路过

网友:
那是很久以前那批出的问题,现在没了

网友:
比较省电,售后也不错。

网友:
这舵机服役时间很长了 ,没啥毛病!就那样吧

网友:
不大明白国内YT的驼机都那么差, 难道YT卖到国外的跟国内不一样, 6xx系列老舵机用了很多年, 只有炸坏齿, 没有用坏过啊

网友:
用过610和650,还不错很耐用,新的8系列不知怎么就口碑这么差。

网友A:
亚拓的舵机很好用啊 就是齿贵 售后无解 不过舵机本身还不错

网友:
deko 电调的bec可能扛不住,必须接收电

网友B:
我也是700l v2套机,这舵机速度力量都不错。目前飞了20多起落,舵机已经有比较大的虚位,但是我飞不出感觉。

网友:
815很好用,放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700l v2套机,这舵机速度力量都不错。目前飞了20多起落,舵机已经有比较大的虚位,但是我飞不出感觉 ...

二十多起落就很大虚位了?现在的舵机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拓的舵机很好用啊 就是齿贵 售后无解 不过舵机本身还不错

售后还不错,我炸坏了寄过去两周就修好了,免费,快递都是免费

网友:
之前好像听说会无端端烧,现在就不知道怎么样了,听说是批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二十多起落就很大虚位了?现在的舵机都这样了?

现在舵机通电状态下舵机臂大概能上下拉动0.5mm左右

网友:
亚拓电装非常好的,没什么质量问题。

网友D:
很省电~~~2600的接收电 飞8个起落~~~5分钟一个起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很省电~~~2600的接收电 飞8个起落~~~5分钟一个起落

2.6ah飞了40分钟,平均电流只有3.9a?

网友:
引用 网友E:
2.6ah飞了40分钟,平均电流只有3.9a?

是啊  要不就是卖接收电的老板忽悠我 不是2600的 是3600的

网友F:
不小心堵转憋坏过一次855,拆开换MOSFET,发现后盖里面留着一片机加留下的铝屑,你们感受下,呵呵

网友:
亚拓815,855可以·放心大胆使用。我的已经飞有100起落,重来没有出现过问题。正常有虚位但是一直没有换齿轮,还在继续服役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小心堵转憋坏过一次855,拆开换MOSFET,发现后盖里面留着一片机加留下的铝屑,你们感受下,呵呵

之前最早一批的kst215舵机有金属外壳和电路板之间绝缘做的不好的问题,后来改进了,不知道这个舵机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批次问题,现在已经没有了

网友G:
恭喜楼主入700L。这里分享下我的经历:

去年9月份入手550L套装机,标配815、855舵机。一收到货就发现有一台815的金属铭牌没粘牢,一碰就脱落了,然后懒得细讲究的,凑合用。

然后新机首飞就炸了,原因是螺距曲线没调好就急着拿出去飞,一个贴地倒飞就掉了高度,然后就呵呵了。。。然后才反应过来我靠总距曲线没调好。损失1200大洋。

然而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此机用的是金属舵臂,DFC臂扭成了麻花,斜盘被拉断一个角,然后这也不是重点,重点是舵机一点儿事儿也没有,没有扫齿,也没有虚位。

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楼主入700L。这里分享下我的经历:

去年9月份入手550L套装机,标配815、855舵机。一收 ...

感谢分享!最终还是换了deko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最终还是换了deko

Deko也不错,祝爽飞~

网友:
亚拓的一般般,性价比不高

网友:
嘿嘿嘿,快组鸡,赶紧起飞了朋友

网友:
亚拓的舵机感觉还可以吧,按二手价来算的话性价比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