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百分之45左右y轴gyro频繁抖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3-11):
之前也是这种情况 油门在一定位置时抖动的厉害屏幕里看着很明显 后来飞控做了减震抖动变小了 但是在黑匣子里还是能看出来很有规律的抖动 pid用的是默认的 之前没有这种问题 请问是什么问题 第一个图是做减震前 第二图是减震后 虽然变小但还是有抖动 还有3号电机在翻滚瞬间会满转 电调是新换的 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优酷  搜kz001一套视频  看完了

网友:
问题一大堆  还没解决呀,我换omnibus F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酷  搜kz001一套视频  看完了

一般在油门1370到1400这个位置gyroY就开始抖动 请问是不是要改tap断点 之前是1650改到1370有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在油门1370到1400这个位置gyroY就开始抖动 请问是不是要改tap断点 之前是1650改到1370有用吗

Pid问题。
优酷搜搜 相关视频  学习下

网友B:
你的减震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减震是怎么做的?

飞控用3m粘的

网友C:
应该是滤波,在一定的震动频率下会抖。论坛里有关于滤波的帖子,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滤波,在一定的震动频率下会抖。论坛里有关于滤波的帖子,可以看看。

请问你懂么 帮下忙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