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s已入手,有个问题请教下大家

楼主(2017-03-11):
还有个问题 从六轴切换到3轴 十字盘会有个明显的后倾 换回来也是一样
请问怎么破

网友A:
恭喜你掉坑,你会被这小机头疼疯哈哈

网友:
這機還沒老版的ncpx好搞

网友B:
这个十字盘倾斜的问题在地面上看没有用,飞起来看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十字盘倾斜的问题在地面上看没有用,飞起来看为准

就是飞起来有问题 切换是飞机姿态会突然变化 室外还好 室内就要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掉坑,你会被这小机头疼疯哈哈

还好 反正只会倒飞航线 应该没好大问题吧

楼主:
这个应该比130好折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好 反正只会倒飞航线 应该没好大问题吧

那倒还好,翻得话动力不足,改无刷之后主板会经常掉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 反正只会倒飞航线 应该没好大问题吧

温柔点玩还可以

网友C:
就是会这样的,其实这个6轴非常的新手,就是说3轴切完6轴会有一个舵量产生,你要是不去修正,它反倒自己会修正。
也就是说,切完6轴你不要动副翼了,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倒还好,翻得话动力不足,改无刷之后主板会经常掉程序

主板掉程序是什么症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会这样的,其实这个6轴非常的新手,就是说3轴切完6轴会有一个舵量产生,你要是不去修正,它反倒自己会 ...

不得行 鸡鸡 会高速跑掉我尝试做了 稳定校正 没发现有什么效果
下来再研究下

NANO CP S 穩定校正方式:
先開遙控器開關 再將(油門搖桿往上打到頂) 接下來再將直昇機接上電源    直昇機LED閃爍就可起飛停懸穩定飛行校正  下來後拔開電源…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倒还好,翻得话动力不足,改无刷之后主板会经常掉程序

这个鸡鸡也就是屋里解解馋 不准备大改了

先前的130 花了好多银子可是并没有什么卵用

网友A:
楼主习惯就好,这机子主板就是这样,乱倾,掉程序,果断换回mcpx bl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习惯就好,这机子主板就是这样,乱倾,掉程序,果断换回mcpx bl了

你的mcpx bl  金鱼尾怎么解决的

楼主:
请教下这个设置里面 mixing 是混控设置?
里面的选项是什么意思
我只知道 这个是设置对频键为救机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mcpx bl  金鱼尾怎么解决的

加了外接电调。加长了尾管。

网友:
不过ncps mcpx bl这些都飞过后来觉得还是动力欠缺。果断小机换了130X和180CFX。从此高枕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