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赛电池问题

楼主(2017-03-11):
没有玩电船一段时间了,见到有5050,20C的电,和4800,25C的电,价格一样不知那买种好,有兄弟知的请给点见意。

网友:
没比过赛  也得看是什么船用吧 一般人都会选择后者 当然我也是

网友:
20C怕是有点不够喔

楼主:
多谢两位前辈的意见。

网友A:
富力是先有4800然后再有5050,不虚标的话15c都够了。
比赛定制电池只有自己配合它的特性使用,几乎没有得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力是先有4800然后再有5050,不虚标的话15c都够了。
比赛定制电池只有自己配合它的特性使用,几乎没有得选 ...

好的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