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轴的高频抖动如何通过低通滤波清楚?

楼主(2017-03-11):
油门在一定位置时y轴高频的抖动 请问如何通过低频滤波消除这种抖动 下图是四个电机频谱图 请高手帮忙看看 飞机一直抖很郁闷解决不了

楼主:
这是有什么不正常么 感觉和别人的不一样

网友A:
我的也是 Yaw 抖,不过现在不抖了,用了不靠谱的图传,瞬间黑屏掉江里,出来后所有电子件都绿了。。。。现在特安静,动都不动下。
图传不靠谱真可怕!

网友B:
根据ZOU神所说,YAW的抖属于低频,滤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ZOU神所说,YAW的抖属于低频,滤不掉

那这种情况该有什么办法能解决么

网友B:
给飞控做减震试试

网友C:
是否是yaw的p和i值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飞控做减震试试

飞控做了减震之后震动小了不上 但还是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是yaw的p和i值太大?

不是pid问题 应该是电机在一定频率的时候对飞控频率产生了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ZOU神所说,YAW的抖属于低频,滤不掉

是的 我刚看完视频 y的100hz之内的频率很不干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pid问题 应该是电机在一定频率的时候对飞控频率产生了干扰

如果你确认,那么就不要打滤波器的主义了,大家以前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是看看哪个电机的轴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确认,那么就不要打滤波器的主义了,大家以前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还是看看哪个电机的轴弯了吧

应该不是店里问题 问题电机自己换掉了 明天再调调滤波器 不行只能再给电机做减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店里问题 问题电机自己换掉了 明天再调调滤波器 不行只能再给电机做减震了

我感觉,你要这样想,大家都没有做过你说的这种减震,都没事,所以这不是问题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你要这样想,大家都没有做过你说的这种减震,都没事,所以这不是问题的原因

不清楚 之前飞控不做减震也没问题 一次炸鸡之后就这样了 只能一点点找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控做了减震之后震动小了不上 但还是有

个人觉得,如果不影响飞行操作,这样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如果不影响飞行操作,这样就行了吧

可是油门在一定的位置时候抖的图传抖的能看出来

网友D:
办法1给电机座上面贴3~4层电工胶带,再试试
办法2 换电机螺丝 4颗变3颗 2颗试试

网友(2017-06-11):
引用 网友D:
办法1给电机座上面贴3~4层电工胶带,再试试
办法2 换电机螺丝 4颗变3颗 2颗试试

比較少螺絲會固定不好電機嗎?膠布應該貼那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飞控做减震试试

已用尼龍柱固定在飛機上,叫做減震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 Yaw 抖,不过现在不抖了,用了不靠谱的图传,瞬间黑屏掉江里,出来后所有电子件都绿了。。。。现 ...

什么图传??

网友E:
yaw低通滤波频率设成0试试,我这样设置,都没有噪音。或者把滤波模式开成biqu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