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鯊hd3 安裝上接收模块dvr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7-03-11):
請問大神,肥鯊hd3 安裝上接收模块後dvr要怎樣才出現錄像控制菜單呢?
沒安裝接收是正常的

网友A:
把眼镜左下的 RX 开关,关掉就 OK 了。接收模块工作时不要开菜单 ,开菜单时关掉接收模块工作。

网友:
Hd3自带dv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眼镜左下的 RX 开关,关掉就 OK 了。接收模块工作时不要开菜单 ,开菜单时关掉接收模块工作。

現在可以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