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CAPO JK到江边撒完野后。。。

楼主(2017-03-11):
俗话说:好车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这句话给我了几个启发:
1. 好车不能当摆设
2. 好车不能经常开
3. 要开就要开尽兴
如果不开尽兴,那还不如不开。
每一次下地都是在进行着“旧化”处理,外观到内部都在“旧化”,也可以说是老化。
所以美妙的时刻总是短暂的,所谓好景不常在就是这个意思。
当挑战完各种路况之后,车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轴承旷量加大、变速箱磨损、舵机老化,当然还有可能一些埋藏很深的问题会暴露出来。
这哪里是一台车,它是活生生的生命体啊!

大家都在期待的视频来了!

先上美图一组:

楼主:
擂完坡坡的车车,看起来脏一点,更有质感。
不过要带回家,就另当别论了。
给车车洗个澡,我选择用水冲!
车轮和底盘,都要冲到,泥很快就被冲没了。

然后用纸巾处理一下

再然后用电吹风吹干湿气

尤其是发动机仓里面要多吹一下

楼主:
本次擂坡全程使用2驱模式

除了极个别地方托底无法脱困外,基本上通过性都很令人满意,可见JK的抓地能力确实相当了得!
问为什么放着4驱不用,用2驱?
原因是在上一次下地之后,4驱切换拉线断了,造成切换功能失灵!
然而,要维修这个问题,需要把整个车都拆了,一直拆到发动机内部,这是一个大工程,必须等有空的时间来处理。
这台JK就这么一放就是小半年。
直到昨天,带着2驱下地撒欢!其实我的内心是想用4驱的,哈哈
今天刚好是周六,昨天把车洗了,今天来维修,顺便再检查一下变速箱的磨损情况。
同时,把以前遗留的一些小问题都通通处理了!

楼主:
拆开变速箱
在上一次的维修中,加注了润滑油,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感觉磨合得还不错。
相比加注锂基润滑油之前,磨损情况明显降低了。

既然打开了变速箱,那么就再次加注一些润滑油。
希望这个变速箱的能够一直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进一步优化4驱切换拉线的舵机保护措施

楼主:
拆发动机维护是非常麻烦的,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为了避免这场噩梦再度上演,这一次拆开,一定要把问题的根源找到!
于是,我有了新的发现。

原设计对舵机尺寸的兼容性考量不够宽泛。
当安装图片中这种舵机后,发动机前后盖螺丝压紧后,会挤压舵机,造成其内部电机变形,直到堵转烧毁!
在较早几次的装配中,其实我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彻底的去解决它,而是试着不把螺丝拧紧,不便不挤压舵机。
然而,事实上这样是不行的,这些舵机在工作一段时间后,都摆工了。因为这个问题损坏的舵机已经有两个了。
绝对不能让这个情况继续发展下去。

第一步,给舵机的侧面磨一个凹槽,避免被挤压。
然而测试时发现,这个凹度仍然不够。再往下磨,就快露出电机外壳了。

所以我使出了绝杀技,如上图所示,把这个挤压点销掉。
测试表明,舵机被挤压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接下来,还要处理的问题有:
1. 前轮轴承松旷
2. 前轮磨避震筒(因为我的避震筒是改装过的,不是原车那款)
3. 优化无刷电调的参数(1. 低压报警优化到单体3.0V,2. 倒车力量恢复到100%)

网友:
这车好复杂。

网友:
樓主也是愛車之人

楼主:
详细解释一下楼主对四驱切换拉线的优化改装。

请看图一,这是四驱切换合位的状态。理想状态,应该如此。但基于这台模型车的设计,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能合位的,请见图2。

图二就是切入四驱但没有合位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不加压簧,舵机将处于堵转状态,容易烧舵机。如果车子在行驶,那么将很快自动合位。如果车是原地不动,而刚好切了四驱但又处于不合位状态,舵机就等着活活憋死。

这就是加压簧的意义:当处于不合位状态时,避免舵机堵转。

网友A:
老大,你买的好赢什么电调?我买的好赢v3.1防水版,电机是v10 21.5t有感,装车后设置前进车倒退,倒退是前进的速度!调不过来您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你买的好赢什么电调?我买的好赢v3.1防水版,电机是v10 21.5t有感,装车后设置前进车倒退,倒退是前 ...

试一下连接电脑,刷反转专用固件。

网友(2017-04-13):
不看视频还好。看了视频。对这车一下就没了欲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一下连接电脑,刷反转专用固件。

重新买了电调,我那个版本不能刷反转固件,还有老大你哪个软簧有链接吗

网友B(2017-09-18):
楼主在你这里学习了好多知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你这里学习了好多知识,谢谢你。

能得到你的鼓励,我很开心!
祝你玩得愉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得到你的鼓励,我很开心!
祝你玩得愉快!

一起开心。

网友C(2017-10-24):
好专业啊,很享受这个改装过程吧,性能超强

网友D(2017-12-08):
爬坡能力没体现出来

网友E:
这个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