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和308duo哪个准呢?

楼主(2017-03-11):
同一块电池,两个充电器显示的内阻不一样,是怎么回事呢?谁的更准?

网友:
充电器只能参考,都不准的,特别准还得用专业仪器

网友:
內阻PL8 不準的.比308DUO 更不準.
不用介意.
但想要充電很準, PL8 要改一下設置可以很準.

网友:
路过,等高手发话

网友:
都不准。要想准确测量电池内阻,不仅要用到专业内阻仪,而且接线方法也要正确,比如四线法

网友:
进口的内阻仪都很贵,十年前工厂用的一个日本牌子的近三万,便宜点的HIOKI也要9千多。国产的原广州电科所擎天牌近两千。都比充电器贵得多,而且充电器的主要功能还不是测内阻。所以它的结果看看就好,别想太多

网友:
反正测得内阻越大充电越慢,就这感觉。

网友:
哪一个更好?

网友:
308不犹豫

网友:
我只能说308充坏了多少电池校长心里清楚

楼主:
看来大家的评论依然有争议啊

网友A:
跟楼主一样。两个充电器都有。  pl8的内阻显示总是比别的充电器小很多。   论充电准确度还是pl8略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楼主一样。两个充电器都有。  pl8的内阻显示总是比别的充电器小很多。   论充电准确度还是pl8略胜

准确度是指平衡的电压精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确度是指平衡的电压精度吗?

对的。略胜。充电电流电压相同的情况下。充电速度也快一点点。电流上升快一点。 不过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使用起来还是308方便。毕竟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