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凤凰再现!

楼主(2017-03-12):
凤凰80A HV用在KDS600上,设3段定速,使用第二段悬停突然拉大螺距,然后魔法般闪亮一下!哄~~~~火凤凰出现!

网友:
那个电调太小了吧?飞600?

网友:
我有个90A凤凰电调。

网友A:
电调过载保护你是不是设置成最不敏感了?

网友:
悲催了。这电调有点小啊

网友:
火凤凰,好名字

网友B:
600,最少也要120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过载保护你是不是设置成最不敏感了?

敏感啊,问题是瞬间负载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最少也要120A吧

本来温柔飞飞航线,悬停一下没问题的

网友:
这是高压电调,相当于6s 160a的输出

网友C:
600用80hv够了,不过火凤凰可不是吹出来的。

网友D:
KDS有出600?

网友E:
高压~~~飞600无压力~~~~但是.........我已经火化了2个凤凰了  有凤凰恐惧症  全部改好盈

网友F:
80a hv的电调飞600,目前除了k 貌似都不够,弄个 好赢或者凤凰120a+的飞事故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压~~~飞600无压力~~~~但是.........我已经火化了2个凤凰了  有凤凰恐惧症  全部改好盈

一直搞不懂 这个友情俱乐部主席 到底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KDS有出600?

改根尾管就是6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80a hv的电调飞600,目前除了k 貌似都不够,弄个 好赢或者凤凰120a+的飞事故少

本来以为飞温柔航线足够了,结果试下拉大螺距~~就出问题了,果然不能瞎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0用80hv够了,不过火凤凰可不是吹出来的。

不支持急拉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F:
80a hv的电调飞600,目前除了k 貌似都不够,弄个 好赢或者凤凰120a+的飞事故少

已经弄了~

网友G:
干嘛不用35A,更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干嘛不用35A,更火了。

你能找个35A高压版的出来…?

网友H:
我也觉得高压80A应该够了啊,rjx600一般也才配6s 90A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觉得高压80A应该够了啊,rjx600一般也才配6s 90A而已

我也这么认为啊~~可这是700改600~用4500的电池2组!名副其实的700而已啊!只不过用600的大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能找个35A高压版的出来…?

凤凰有40a的高压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凤凰有40a的高压电调

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个链接看看

国内没卖的,凤凰官网上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没卖的,凤凰官网上有。

果然如此~~就好奇用在什么机型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