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人和原厂十字盘买哪个?

楼主(2017-03-12):
450L十字盘螺丝拧断了废了,买了飞越的转起来舵机拉杆左右摆动厉害,直接把主轴震弯了。
省钱就是花钱开始,原厂和冰人十字盘哪个精度高?

网友A:
如果只是悬停冰人亚拓飞跃富丽菲耐克斯维音飞魔士都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悬停冰人亚拓飞跃富丽菲耐克斯维音飞魔士都没区别

飞越的不能用,低速舵机拉杆左右抖动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越的不能用,低速舵机拉杆左右抖动厉害

看了你以前的帖子,不能用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以前的帖子,不能用不能用

昨晚用了直接大桨左右震动,轴都震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用了直接大桨左右震动,轴都震弯了

你的强迫症非常严重,无意冒犯

网友:
冰人!我都用的好好的

网友:
看颜值的时代有啥可纠结的

网友:
病人吧  我不太喜欢压托的长球头  权宜之计

网友:
你买了什么牌子十字盘

网友:
飞越也还不错的啊,不知道你的啥情况

网友:
求教你,冰人十字盘你买了吗,如果买了,能告诉我,冰人盘好吗,我的十字盘也坏了,想入,但不知冰人十字盘真象网上说的那么好吗,所以向您求解,谢谢

网友:
飞越的有这么差吗?我2架都用飞越的。没啥问题。

网友:
冰人,不解释,非常爽

网友:
飛越無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