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锁尾舵机的问题

楼主(2017-03-12):
我的鸡鸡锁尾方向反了,机头抄左偏,尾推还往右走。这是什么原因?新手,不懂

网友A:
正常啊,要机头往左偏,尾推是往右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啊,要机头往左偏,尾推是往右走啊

不是不是,机头朝左尾巴朝右,尾推朝左才对呀。试飞过

网友A:
补充下:如果你往左打方向舵,尾推往右是正常。如果是陀螺仪调节,就是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下:如果你往左打方向舵,尾推往右是正常。如果是陀螺仪调节,就是反了

尾推的方向都错了,桨转起来,尾桨迎风角度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下:如果你往左打方向舵,尾推往右是正常。如果是陀螺仪调节,就是反了

就是我发的那张图的样子

网友B:
皮带扭转方向对吗。用手转一下大桨。看看尾桨转的方向对不

网友:
直驱皮带和有对转齿皮带方向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扭转方向对吗。用手转一下大桨。看看尾桨转的方向对不

大桨顺时针,尾桨逆时针

网友:
陀螺仪里面设置一下尾舵修正反向就行了

网友C:
什么陀螺?应该可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陀螺?应该可以设置的

嗯嗯,蟹蟹,我已经解决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