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飞控与dsmx卫星对频的问题

楼主(2017-03-12):
以前的渣渣山寨dsmx卫星没有对频开关,没法直接连飞控对频,这次换了一个带对频开关的。接好线,红接3.3v,黑接地,灰接飞控串口2 RX(我的是kingkong130的套机,接收连接的端口在UART2) ,D7E选择dsmx协议,按住对频按键,飞控上电。

问题又来了。对频后卫星没有常亮,而是一闪一闪的(1秒2次这种频率),按说对频后卫星应该常亮的。但是不管怎么试,都不能常亮。拨动D7E摇杆,观察cf里面各个通道的波形,随着遥控器摇杆的动作,确实有信号的输入,但是就是随着dsmx卫星的闪烁有跳变,感觉就是dsmx卫星灯灭的时候中断了,灯亮的时候又恢复了,油门通道的图形就是一系列的锯齿波。
请问对频后卫星不能常亮,是什么问题?是卫星上的问题,还是f3 plus 飞控的问题,还是飞控设置的问题?

网友:
闪烁,通道有反应说明对瓶是成功了。。。DSMX卫星闪烁说明信号弱。。至于为什么弱,首先是D7E发射功率一般。其次是山寨卫星问题。我D10对瓶DSMX后卫星常量。。
你把卫星放到D7E天线旁边看看灯是否能常量。如果能。就是信号问题。。。

网友:
放心,原厂卫星更没有对频键!

楼主:
多谢!搞定了 重刷了f3的固件就好了

网友A:
怎么接DSMx卫星

网友B:
穿越机用卫星合适吗?距离会不会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接DSMx卫星

看图,一般飞控说明上都有线序,对应焊接好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图,一般飞控说明上都有线序,对应焊接好就行了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用卫星合适吗?距离会不会很短?

电磁环境好的开阔环境,500到800米应该不成问题,当然也取决于接收和发射的品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吗

信号和负极一般没啥问题,关键看你的卫星接收是3.3v供电还是5v供电,不能接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号和负极一般没啥问题,关键看你的卫星接收是3.3v供电还是5v供电,不能接错了

我的就是普通的DSMx卫星,30多一个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普通的DSMx卫星,30多一个的那种

那应该就是3.3v的

网友:
按理说3.3v的应该就可以

网友:
接好之后要在地面站输入对频指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