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7-03-12):
装了一个3角翼,其它都正长,只是天地飞07遥控器打开3角翼混控后升降,左右方向刚杆操纵位置不对,左右变成升降,升降变成左右了,不知怎样设置?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
设置通道

网友A:
一二通道舵机线换换

楼主:
按您提示也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二通道舵机线换换

接线没问题呀,机头向前,左翼接1通道,右翼接2通道。先在是打遥控杆上,下。飞机左右翼差动,变成方向。遥控杆左,右,飞机变成升降了。设遥控杆方式也没用。关上混控遥控器正常。不明白,请教老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线没问题呀,机头向前,左翼接1通道,右翼接2通道。先在是打遥控杆上,下。飞机左右翼差动,变成方向。 ...

说不清  你拍个视频给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清  你拍个视频给大家看看

多谢老师,已解决了,是左右翼接线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