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组穿越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7-03-12):
F3的飞控刷的BF最新版固件,其它都正常也能飞了(现在只能设置成1200-1800的区间),但有个问题很纠结。
就是接收机那里区间不能设置成1000-2000的范围。
在BF地面站的接收机介面上,各通道显示区间在1160-1860左右,区间范围只有600多。
遥控器上limits上显示的区间范围则是980-2016是够1000范围的。
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是设备原因吗?
我是富斯9控刷er9x最新版,4合1高频头,wd800接收机(sbus)。

网友A:
遥控器行程没调好,bf要在遥控器上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行程没调好,bf要在遥控器上设置

有熟悉er9x朋友可以说详细点吗,我清楚的地方Mixer Limits里都已经设置成最大的100了。区间只能越调越小已经没办法调大了。
看文档上说能调到125,但我调了也看不到太大效果。怎样也没办法达到1000-20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熟悉er9x朋友可以说详细点吗,我清楚的地方Mixer Limits里都已经设置成最大的100了。区间只能越调越小 ...

首先你要先在遥控器上调到1000-2000,也就遥控服从飞控,如果不能的话,只能让飞控服从遥控,进入CLI中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要先在遥控器上调到1000-2000,也就遥控服从飞控,如果不能的话,只能让飞控服从遥控,进入CLI ...

遥控上是可以达到1000—2000的 奇怪的就是到飞控上就缩水了

CLI里怎么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上是可以达到1000—2000的 奇怪的就是到飞控上就缩水了

CLI里怎么调

确实你遥控最小值最大值在BF中显示多少(一定要是连接BF中显示的值,不是你遥控中显示的),然后CLI中rxrange这两个值

网友:
你这个问题要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