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观快崩溃了,舵机不接线还能工作

楼主(2017-03-12):
最近X3上的舵机上电就乱叫,开始检查。结果见了鬼了,Pitch舵机拔掉线后不但能动,而且貌似能正常工作,我去,哪位大神解释下,短路?

网友:
估计是干扰了,还是拔错线了呵呵

楼主:
没有啊,至接了舵机,最简单的链接。有图为证,上视频不会,但的确能工作。去

网友:
舵机线拔了,其他的舵机都正常了?

网友:
是没插线的那个吗?如果是的话那是被其它舵机带着动的。

楼主:
接了A,E舵机,拔掉P舵机,结果三个都能工作,而且三个舵机都正常工作!三个舵机都接上反而会乱叫,不工作

楼主:
不接线的有力量输出,用手试了下,不像是被其他带着动。方向什么都对,十字盘运作正确,考。。。

网友:
拔错线了吧

网友:
动力源从何来?要么线路短路,但是CCPM被动动作的可能性较大,新舵机齿轮很紧造成有主动动作的错觉

楼主:
不是新机了,飞了应该有1,2年了。最近才发现的情况,我也怀疑是短路,但动作和遥控一只,就让人抓狂了。控制AE舵机同时向上(两个可能动作,1.十字盘向上,2,十字盘左倾),P应该不知道是该向上还是向下,如果是被动运作,应该反映有随机性。现在现象是百分百和遥控器控制符合

网友:
你把三根舵机连杆也拆掉试试

网友:
飞一下看

网友:
舵机坏了,乱跳舵,或者bec供电不稳,带不动3个舵机,要是舵机用了有几年了,那估计是寿命到了

网友:
可能是见鬼了

网友:
无视频无真相

网友:
那是一个有理想的舵机

网友:
联动作用,整个都拆下来不通电还能动真见鬼了

楼主:
是随动,被动作一致性懵逼了,没想到把连杆拆了。现在排下来接收机有问题。多谢各位帮忙!

网友:
说明你的鱼眼球头不太顺呀

网友:
楼主拨了线能正常动那这舵机不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随动,被动作一致性懵逼了,没想到把连杆拆了。现在排下来接收机有问题。多谢各位帮忙!

看来我的建议排除了这个“鬼”的存在。不过这也变相说明你的十字盘鱼眼轴承不够顺滑,导致两颗舵机就能让十字盘水平上下移动。

网友:
永久解决人类能源需求有希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的建议排除了这个“鬼”的存在。不过这也变相说明你的十字盘鱼眼轴承不够顺滑,导致两颗舵机就能让 ...

厉害,下午发现十字盘的确还有这个问题。

网友:
不插电也能动?联动吧

网友:
哈哈哈,鬼哪里会对飞机感兴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