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船用2.4g和AM哪种控好啊?

楼主(2017-03-12):
如题

网友A:
AM?你确定是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你确定是AM?

哈哈,打错了是fm

网友:
只知道玩FPV的话2.4G不能和1.2G和2.3G图传同用

网友B:
2.4g硬件矫情,容易进水就烧,但抗干扰。fm的电路相对简单,不容易烧,有个泡了40分钟水捞起来还能用

网友C:
潜艇就fm吧2.4插水后就木有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g硬件矫情,容易进水就烧,但抗干扰。fm的电路相对简单,不容易烧,有个泡了40分钟水捞起来还能用

我主要是想了解哪种玩船的时候更稳定,我的gt2b总是玩起来总是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潜艇就fm吧2.4插水后就木有反应了

我玩船啊

网友C:
普通玩玩4pls可以了,再低点就GT3b,设定好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玩玩4pls可以了,再低点就GT3b,设定好失控保护

gt2b能设失控保护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gt2b能设失控保护吗?

都差不多吧 以前买的80元的恒龙72mhz的挺好,比赛时别人的2.4g禁止开机,就我的72mhz遥控允许我开了到处跑哈哈

网友:
地面模型对无线电波的吸收率大,水面吸收更大,道理上说水面船模用低频率的要好,遥控距离远,但容易受马达的火花干扰,马达要做消火花处理。
现在大家都流行使用2.4G的,几乎不受马达火花的干扰,但水面吸收太大,航模能600米的控,用在船模上也就是200米左右了。

网友:
啥啊,没用

网友:
我用2.4G玩船,没啥问题

网友D:
2.4G玩船··全碳壳子没信号···插水翻船没信号···

网友:
学习啊!  玩什么都有知识啊!

网友E(2017-07-15):
引用 网友D:
2.4G玩船··全碳壳子没信号···插水翻船没信号···

哈哈,是的。

所以如果2.4G不加增程,和外挂天线,玩船还反倒是恒龙伟力这些玩具厂商的72m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哈哈,是的。

所以如果2.4G不加增程,和外挂天线,玩船还反倒是恒龙伟力这些玩具厂商的72m好用,

433增程那个飞飞机的,可以用于船模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433增程那个飞飞机的,可以用于船模吧

433当然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433当然可以啊,

也有72M的控,用433远一点,但费电,大家都用72M多吗,那天线长长的不方便,呵

网友:
玩船模型建议用FM或PCM的控,频率低控制距离远。说明一点,最好把模型控制在你的视线范围内,你眼睛能够看清楚模型的姿态。

网友(2017-08-15):
引用 网友E:
哈哈,是的。

所以如果2.4G不加增程,和外挂天线,玩船还反倒是恒龙伟力这些玩具厂商的72m好用,

2.4G  玩船,4PV,  150米 毫无压力,,,

如果顶级控, 4PX,  M12 之类,功率大,更加远,,

===========
你们说2.4G近,不会用的都是FS,  乐迪,天地飞这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