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第六通道旋钮开关怎么改成二段开关 求助。

楼主(2017-03-12):
天地飞7第六通道旋钮开关怎么改成K1二段开关 求助。

网友:
辅助通道设置

网友:
你不如改第7通,第6通一般是用来控制云台的

网友A:
现在折腾组装机的越来越少了,希望楼主能坚持住。

网友:
menu->高级设置->可编程混控1,调成如图的样子就可以了,用右边摇杆上面的开关k2来控制通道六

网友B:
呃呃,你要的是k1那就把图中k2的位置改成k1就行啦,那个比率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呃,你要的是k1那就把图中k2的位置改成k1就行啦,那个比率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哦

试了下还是两个开关混合着控制第六通道,怎么用k1完全控制第六通道,原来的旋钮开关不参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下还是两个开关混合着控制第六通道,怎么用k1完全控制第六通道,原来的旋钮开关不参与了

这个做不到的吧,旋钮你一直保持它在那个位置就好,我一直是这样子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不到的吧,旋钮你一直保持它在那个位置就好,我一直是这样子做的

好吧,看来天地飞不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折腾组装机的越来越少了,希望楼主能坚持住。

是呀,都去买商品机去了,中间的乐趣他们享受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看来天地飞不能改

好像改不了,我设置混控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