嘭的一声。。。。。X3空中射桨,警惕横轴螺丝疲劳断裂

楼主(2017-03-12):
周六天气不错就是风有点大,周日要下雨,利用小半个下午飞一下,顺便试试新买的某植物牌70C电池
先讲一下题外话,外出一般3架 450,450L,X3 最喜欢飞的应该是X3。前面爽飞了450,450L。
最后主角X3试飞新电池。X3 配置大 陆货:V3 50A 蝎子2520 KST 215 565X 轴传。(不用担心皮传打滑之类的情况)

之前一直用某男40C电池,2分50的3D 。连续摆到后面总是感觉喘不上气,实际经常下来过放。(3.5V~3.6V)所以换70C的试试。同样的动力配置450L就好很多。X3或许实在有点重。
某植物牌,上天后连续立种摆非常跟手,侧钟摆那是相当给力一顿最快快速的抽风。不错,心理暗喜。做了一些平时的动作下来。一看,又过放了3.6V了。摆的有点收不住手。
我一般都是2组电池一个机型,X3前面2组飞完。就飞其他机型。

小插曲,中间模友叫帮忙调试480,结果直接被我蛙跳干炸鸡了,我让他金脑1代把飞行模式改成极限。试试飞机跟不跟手,没有想到,他的飞机打负螺距比打真螺距飞机的反应要快。
到现在也没搞清楚什么。直接拍地上了。损失大桨一副,易碎臂一个,主轴一根。反正他的飞机总感觉哪里有问题。有种延时的感觉。特别是大舵量。然后模友修机,

我说我把最后2块X3电池飞完我们收工吧,我还说,感觉大桨夹今天还这样摆下去要射桨了。(之前我已经有7,8次把横轴螺丝飞松掉的经历了)最后2电,我也懒得再拆大桨检查了,
用手拉了拉大桨夹感觉没有明显的轴向间隙,就开飞了,1电飞完没有问题。继续2电,最后快结束了,我把飞机调整到离自己3米,高度3米的位置开始连续原地立钟摆还在感叹电池后段表现不错,
只听见 嘭的一声,射桨了,高度太低,以至于我都没来得及切熄火。后来还无意识的打了救机。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很平静。好像知道要射的。我总感觉我可以逃过去,顶多下来螺丝又是松掉的。
我身后旁边3米处还有人在放风筝还有小孩,后怕,人家还帮我把桨叶捡了过来。心里想还好没有伤到自己和别人。我开始检查“尸体”发现一个桨夹连着大桨,横轴和FBL拉杆以及另一个桨夹失踪了。地上只有缺失3分之一的桨。
机体螺距舵机断了一个易碎臂,垂尾旧伤重新开列。头罩貌似没什么问题呢。扫了前伞齿,回家后发现尾管弯了。尾桨叶居然没有坏。其他没有损失。检查了剩余的大桨夹发现横轴螺丝齐根断了,基本可以推断这次不是横轴螺丝飞松造成的射桨,是螺丝疲劳断裂了。
我这架X3飞了估摸有200起落,一共炸了不超过5次。其中加这次有3次机械炸鸡,一次空中扫前伞齿(磨损后打滑),一次尾波箱开裂飞出,还有的就是这次。真的好久没有修机了。现在碰到机械故障炸鸡有点闷。
讲这么多重点就是提醒大家,主轴固定螺丝,大桨夹螺丝,尾桨夹螺丝飞久了。全部换新。以防发生不必要的损失。
现在升级金属桨夹了。又花了300多买配件。

大桨夹固定螺丝

另一个桨夹的残片 好在球头还在我拆了。

修机配件。最心疼的不是大桨夹和桨,而是横轴和那些小垫片以及那2根富丽的正反牙螺杆和球头扣。

已经升级了金属桨夹。完美修复。等周末有空再度开飞。

这个比较奇葩。等不及了商家补货了,用原厂的拉杆已经装机了。

网友:
故事不错,竟然看完了。

网友:
楼主很灵验啊

网友A:
确实x3我连续摆几电以后,回去检查横轴螺丝都是没上紧的,现在横轴螺丝全部买了芳生的12.9镀黑镍加长的,应该比原来的的能省心点

网友:
下来3.5-3.6不算过放吧

网友B:
换芳生螺丝吧

x3昨天断横轴螺丝射桨,飞机掉水里,幸好没整到人,gaui赶快进来
http://bbs.5imx.com/plugin.php?i ... 5200&uid=116292
来自:www.5iMX.com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网友:
楼主200起落炸5次,也算是英雄好汉了,换我早就出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确实x3我连续摆几电以后,回去检查横轴螺丝都是没上紧的,现在横轴螺丝全部买了芳生的12.9镀黑镍加长的,应 ...

第一是横轴螺丝、中联螺丝等都换芳生12.9黑镍。
第二是凡是拆下来,就扔掉,换新。把他当成一次性零件。10颗螺丝撑死3元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芳生螺丝吧

x3昨天断横轴螺丝射桨,飞机掉水里,幸好没整到人,gaui赶快进来

这次轮到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一是横轴螺丝、中联螺丝等都换芳生12.9黑镍。
第二是凡是拆下来,就扔掉,换新。把他当成一次性零件。 ...

我要是炸过的螺丝都不要,多次维护的也不要,短期维护的螺丝可以重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要是炸过的螺丝都不要,多次维护的也不要,短期维护的螺丝可以重复使用

还好,你没有说,炸过了3轴都不要。老实说X3是我见过的唯一不用换3轴的机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你没有说,炸过了3轴都不要。老实说X3是我见过的唯一不用换3轴的机型。

三轴不一定坏,自己检查咯

网友:
我感觉不如换台空机划算

网友:
横轴最外面升级垫片换了吗?那个梯形的

网友:
楼主的文采真棒。我在现场就像回放录像般的真实。
感谢幸运之神的惠顾没伤到人。

网友:
这个断了的横轴用了多少个起落了?

网友D:
飞前检查一下

网友E:
所以有个问题我一直都没得到明确的答案,横轴螺丝在正常飞行不炸机的情况下,多少起落需要更换?

网友:
强烈建议,以后X3横轴升级成M3螺丝。

网友F:
如果飞机的震动可以更小一些,这颗螺丝或许不会200起落就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飞机的震动可以更小一些,这颗螺丝或许不会200起落就断掉

跟震动没关系,我的飞机轴传的震动很小。主要是之前炸过几次一直都没有坏过横轴,而且桨夹晃动量比较大。连续钟摆后螺丝疲劳了。

网友:
飞的太猛了!

楼主:
今天下午开飞,发现尾巴轴的厉害。以为定速出问题了,重新标定后还是不行。调MB旋钮,要么锁不住要么继续抽。头痛了。降感度还是抽。拆了尾巴拉杆顺滑无比,MB重新标定尾巴行程。还是不行。感度从68降到60,我想再降会不会不锁尾了。继续重复以上步骤还是不行,歇歇换450L飞快电压压惊。继续4502电。期间JingCha还来赶我说不让停车,换场地。NM今天够衰的。到新场地还是调了半天不行。心想死马当活马医了,继续降感度到58,陀螺仪第3旋钮归中。连续立钟摆,半自旋翻,尾巴听话了。没想到啊,感度居然跟之前差了10%。今天场地太小,下周飞一下高速航线看看是否稳定。

楼主:
更新一下换了新头子的感受,换了之后到现在飞机都没有调整好状态。感度高了尾巴会抽,把感度有降低了不少。现在侧摆尾巴会摆动,不像原来就跟一根棍子一样。立钟摆也是会跟着抽。打算再收个原厂。换回去。实在受不了。感觉X3不是原来的那个X3了。

网友:
哈哈....恭喜恭喜!!我前天450L也射了~~~DEKO1000多起落!!返厂维护中~~~~等得好幸苦!!
以后都定时换螺丝靠谱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所以有个问题我一直都没得到明确的答案,横轴螺丝在正常飞行不炸机的情况下,多少起落需要更换?

700级最好150起落更换。
小鸡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G:
700级最好150起落更换。
小鸡无所谓

恩,我也觉得是这样的,你说的小机是指450以下的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换了新头子的感受,换了之后到现在飞机都没有调整好状态。感度高了尾巴会抽,把感度有降低了不少。 ...

难道是冰人的X3旋翼头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难道是冰人的X3旋翼头有问题?

这个问题找到了,不是冰人的头子问题,是陀螺仪的不干胶脱胶了,整个MB悬空了,所以飞机一做钟摆就抖。没炸已经算运气好。我还特意全买了个塑料头子单算换回去。现在看来只能当备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找到了,不是冰人的头子问题,是陀螺仪的不干胶脱胶了,整个MB悬空了,所以飞机一做钟摆就抖。没 ...

多检查还是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