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SG测距模式 多少米算正常

楼主(2017-03-12):
我用测距模式原厂接收机 大概30多米就不行啦 正常吗

网友:
拉距模式,正常

网友:
正常的,测距模式发射功率很小。

网友:
我的一般也就三十米 低空飞的话两三百米左右就断断续续失控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我18sz和8fg测距可以100m,当然不能有阻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18sz和8fg测距可以100m,当然不能有阻挡

樓上師兄: 距離100M 是否用 range check 那一項來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樓上師兄: 距離100M 是否用 range check 那一項來測.

当然是在range check 咯,叫个人拿着控打舵,我拿着接收机和电池舵机慢慢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在range check 咯,叫个人拿着控打舵,我拿着接收机和电池舵机慢慢走

謝謝回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18sz和8fg测距可以100m,当然不能有阻挡

我的T10J和T10fg都有100米

网友C(2018-12-23):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在range check 咯,叫个人拿着控打舵,我拿着接收机和电池舵机慢慢走

何必那么麻烦,你设置一个失控保护模式,比如油门最低。然后把遥控器的油门弄到最高。一个人就能完成测距,只要把遥控器搁置即可。

远离它,一旦舵机猛转,代表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何必那么麻烦,你设置一个失控保护模式,比如油门最低。然后把遥控器的油门弄到最高。一个人就能完成测距 ...

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