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魔的第一架飞机,请模友们帮我看看升降尾翼装的对不对呀。谢谢

楼主(2017-03-12):
在论坛潜水一个月了,练飞模拟器也一个月。期间在论坛发帖请教模友们第一架入门机选什么好?感谢模友们的热心帮助,耐心解答。最后决定入手第一架飞机是FMS 魔鬼V2。今天非常高兴,飞机到了。这也说明我正式的入模了。,因为电池还没有到今天只是把飞机组装好了,请模友帮我看看最后一张图升降尾翼装的对不对呀,总感觉不对。

楼主:
自己占楼,以后还请模友们多多帮助。本人单飞

网友A:
第一架就是前拉机,勇士魔鬼很多人说很好飞,动作标准,航空模型杂志有期讲过,我准备练熟了就买这个

网友B:
这个……没电池装完还得调……

网友C:
感觉舵角拉杆还是用外孔吧,舵量太大新手操作不了,还有舵机一定要用胶水固定牢,空中脱落就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架就是前拉机,勇士魔鬼很多人说很好飞,动作标准,航空模型杂志有期讲过,我准备练熟了就买这个

我也想过腰推的,但模友们说大油门不稳定。没事我买了5个桨。稳定炸机的可能性就低一点。只要不炸到电机和电机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舵角拉杆还是用外孔吧,舵量太大新手操作不了,还有舵机一定要用胶水固定牢,空中脱落就不好了

谢谢了,我的舵角装的对吗?升降尾翼的

网友D:
LZ就从来没飞过?
片片拍得不错,多拍点吧,等下来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飞机好飞,我已经飞它有60个起降以上了。昨天才飞了,今天才发现用的九寸桨,是觉得最近动力差了嘛,结果是桨没对。

网友E:
图片效果感觉拉杆似乎擦到平尾了。如果曾到,把舵机摇臂向下。

网友:
恭喜入模

网友:
常怀敬畏之心,嘿嘿,爽飞!

网友F:
买个a3飞控吧. 事半功倍.

网友G:
西宁同城绑定 单飞不了 周末欢迎上来飞

网友:
经典的魔鬼

网友:
楼主只要不错舵,这个飞机还是很好飞的!起飞前检查好各个舵机是否正常,安装机翼的那两个塑料卡扣是否牢靠,嗯就这些啦!加油哦!

网友:
平尾的舵角用最外侧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电池装完还得调……

恩,电池还没到。先装着试试,电池到了,取下连杆让舵 机回中了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效果感觉拉杆似乎擦到平尾了。如果曾到,把舵机摇臂向下。

恩恩,我也感觉会擦到呀。但说明书上说向上装。等电池到了,航机回中了,再装的时候向下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就从来没飞过?
片片拍得不错,多拍点吧,等下来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飞机好飞,我已经飞它有60个起降以 ...

模友护体,期待首飞成功!不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个a3飞控吧. 事半功倍.

不,以后目标3D机。飞控毁操作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以后目标3D机。飞控毁操作呀

误解. 真教练机还是双座的呢, 后面有人跟着出状况会修正. 谁说加了飞控就毁操作的? 那些买不起的没用过的才这么说
再说, 飞控哪个没有开关的, 平时都是关着, 手潮的时候推一下, 就不会炸机了.

网友H:
升降舵拉杆移到最外面的孔,遥控器上舵量要减小,或者设置EXP曲线,刚开始飞都是舵量控制不好导致操控凌乱的,舵量小了飞机就听话了。
模拟器要多练。
现在基本没老手带飞,如果没把握最好还是装个飞控(我用A3SUPPER2)。
首飞先在地上滑翔一段,如果路够长,可以小小的拉起来一点,打副翼等熟悉下舵量,落地调整,
平复心情,上天
不要怕装了飞控被老手看不起,我也是慢慢过来的,以前老手不装飞控是因为那时候飞控还不普及,现在飞控都烂大街了,性能都不错。
能减少炸鸡几率为何不用,能减少炸鸡带来的信心打击为何不用,技术肯定要练的,好枪手都是子弹喂出来的,
老手当初从菜鸟到老手这期间不知炸鸡多少了。
正常飞你关了飞控,或者用锁定模式来练手,如果突然操控不了了赶紧切自稳让飞机平飞,稳定下心情关了自稳继续,
起飞和降落,尤其是降落阶段暂时还是开着自稳来吧,飞行技术虽然提高慢了点,但是炸机却大大减少了,花钱也就少了。
当然飞控不能100%避免炸机,多多少少还是需要自己的技术的。
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几乎没炸多少机,以前所有飞机都装飞控,上礼拜天抱着炸了算求的心理纯手飞轻木机,飞机也没装飞控,飞机竟然和模拟器里一样很听话,
最后乐不思归一直飞到衣服全湿(冒雨飞,去年12月开始到现在一只没飞过)
最后祝爽飞,高兴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误解. 真教练机还是双座的呢, 后面有人跟着出状况会修正. 谁说加了飞控就毁操作的? 那些买不起的没用过的 ...

原来是这样呀,那我去看看。给推荐一个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呀,那我去看看。给推荐一个呗

A3 SUPPER 2
NX3 EVO

价格140左右,性能不错

要返航的话可以用包包的U-MINI带上GPS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呀,那我去看看。给推荐一个呗

a3 super II就挺好. 安装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架就是前拉机,勇士魔鬼很多人说很好飞,动作标准,航空模型杂志有期讲过,我准备练熟了就买这个

呃。这个泡沫做工。。。冲浪者都比这强10倍,更不用说Z-84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的舵角装的对吗?升降尾翼的

安装正确,他的意思是建议往外(即图中的下方向)力臂更长,相同舵量下舵面偏转更小,防止操纵过于灵敏增大飞行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升降舵拉杆移到最外面的孔,遥控器上舵量要减小,或者设置EXP曲线,刚开始飞都是舵量控制不好导致操控 ...

说的太好了,我一定牢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安装正确,他的意思是建议往外(即图中的下方向)力臂更长,相同舵量下舵面偏转更小,防止操纵过于灵敏增 ...

明白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买个a3飞控吧. 事半功倍.

朋友  A3飞控适合新手菜鸟吗?

网友K:
基础一下起落架再飞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朋友  A3飞控适合新手菜鸟吗?

为啥不适合? 我周围新入固定翼的几个我都给他们装的a3. 目前没有惨炸的.. . 尤其在天上想玩玩特技的新手. 一个跟头翻过来加一个侧翻就头朝下了, 没飞控早炸没啦.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腰推的,但模友们说大油门不稳定。没事我买了5个桨。稳定炸机的可能性就低一点。只要不炸到电机 ...

新手+前拉,5根桨显然是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基础一下起落架再飞

什么意思呀,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L:
新手+前拉,5根桨显然是少了

呵呵,模友护体。

网友:
你都练了一个月的模拟器了。起飞前检查舵面是否正确,重心调好,飞机在天上不错舵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首飞的话在控制范围内尽量高一些吧,转弯也转大一点,减小时速的可能性。
飞个三五个起落估计就差不多了。我以前模拟器没练就直接开飞了,虽然也炸了不少,但是第一架飞机到现在还在服役,MD的塞斯纳,新手飞前拉鸡一点问题都没有,放心飞吧,记得首飞成功了来发个帖

楼主:
怎么加固呀

网友M:
最后那张图,舵脚那里有个橡胶环的,往后移一点,目的是防止拉杆的叉口开口,能看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最后那张图,舵脚那里有个橡胶环的,往后移一点,目的是防止拉杆的叉口开口,能看明白吗?

那个搞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西宁同城绑定 单飞不了 周末欢迎上来飞

我也是西宁的呀,我的QQ173276886.一起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