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sz国行新控质量问题

楼主(2017-03-12):
今年2月份买的18,以前用14,前几天摩友聚会,偶然间杯摩友看到我的控升降舵刻度线中位高一格,中位图也多一位数,摩友们的控都正常就我的有问题,要不是摩友聚会我还真没发现问题,给卖家联系,卖家说厂家说这属于正常,不开心可以发回去换,我就打售后电话一直打不通,最近忙忘记了,今天走打还是打不通,我就不明白了,难道18就是这么低端的控?低端到中位不准都是正常?下面上图,图中三个全新18,其中一个中位明显不对,很不幸那个就是我的

楼主:
再来一张开机控中位刻度也多一格

网友A:
这个情况貌似也能用,反正陀螺里面要校准的,但是像futaba这种大厂出现这种情况真不应该,辜负模友的信任,建议还是继续联系售后吧。

网友B:
别说了,我的14sg和你一样,也是中间位置高一格!

网友C:
好像进工程模式可以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貌似也能用,反正陀螺里面要校准的,但是像futaba这种大厂出现这种情况真不应该,辜负模友的信任, ...

问题是不大,但是5千多的东西最基本的都搞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说了,我的14sg和你一样,也是中间位置高一格!

不是吧,我出的14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进工程模式可以校准。

我知道可以校准,但是硬件的高一格子必须要拆控,咱们拆了就不保了

网友D:
这就有点尴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可以校准,但是硬件的高一格子必须要拆控,咱们拆了就不保了

只保一年。。耐心等过保 或者现在拆,坏了认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有点尴尬了

本来没啥事无所谓,但是售后这态度直接就是不待接的

网友:
有必要拆控矫正刻度线?有线没线一样飞

网友:
拆机不影响质保吧,我的保修封签没压在后盖上,我拆开改过大小行程。

网友:
这控设计的不错,内部部件都装在前框上,后盖就一盖子盖在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进工程模式可以校准。

得先把摇杆刻度线对准后再进入工程模式校准

网友:
有点店大欺客 的感觉

网友E:
这种现象好像是摇杆机械有问题,若是拆壳不给保修你还是不要动的好,免得因小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现象好像是摇杆机械有问题,若是拆壳不给保修你还是不要动的好,免得因小失大

蛋疼,俱乐部好多18人家的都好好的,就我的不一样,都说我买到假货了

网友:
直接校准就是了,不影响使用的,飞的时候你也没空低头看刻度的。

网友:
自己改一下就行,再说了,飞起来也不看这个,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