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空中失去动力是否一般是电调保护造成的。

楼主(2017-03-12):
飞了400多个起落的二手500,电调是很老的好赢铂金80A,平时都没问题,经常特意留意飞完后的温度,电调温度也不高。今天飞到第七电的时候,居然空中失去动力炸机。经检查,电调和电机都没有烧到的痕迹,没有糊味,是否可以判断是电调保护了呢?

网友:
保护了一般都是缓慢失去动力的不可能直接断电啊

网友:
为啥不推断是单向打滑了呢?

网友:
铂金的品质是靠谱的,先检查下电调保护的设置,然后再排查其他部位。

网友:
接触不良

网友A:
我飞kds 360的时候第三颗电池倒飞失去动力,熄火迫降,着落后动力突然恢复地上打滚
kbar陀螺仪,接收机走sbus,电调是铂金50a v3 线路检查过没发现问题原因至今无解

网友:
电池和电调插接口接触不好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飞kds 360的时候第三颗电池倒飞失去动力,熄火迫降,着落后动力突然恢复地上打滚
kbar陀螺仪,接收机走s ...

你换个电机试试,我遇到过和你类似的情况,也是360,换了一颗新电机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飞kds 360的时候第三颗电池倒飞失去动力,熄火迫降,着落后动力突然恢复地上打滚
kbar陀螺仪,接收机走s ...

我之前遇到的情况和你的一样,同样是50A V3也是飞2 3个电后就会出现突然断电的现象,因此练就了一套突然熄火降落的本领后来整个电路都检查不出问题,直接寄回厂家检修,但回复没有问题,在我要求下补钱换新后一切正常了,听老鸟说这是电调里面的一个什么管有问题,但厂家也没这个耐性帮你检测,换了吧不要再纠结了.

网友:
我的50a v3 也是这样突然失去动力,后来问过好盈售后让重刷程序,不过我不敢用了,直接买了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飞kds 360的时候第三颗电池倒飞失去动力,熄火迫降,着落后动力突然恢复地上打滚
kbar陀螺仪,接收机走s ...

降落之后切了熄火开关,还是原地打滚?

楼主:
原因查明了,是电调插头焊接的地方老化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