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肥鲨hd3纠结接收机

楼主(2017-03-12):
如题,选择黑羊还是rx5808还是其他的。主要是图像和接受距离

网友:
我用黑羊接收+平板!

网友:
感觉黑羊接受和平板一般,我后来用了肥鲨双接受配双肥鲨蘑菇头,感觉比肥鲨蘑菇头加黑羊平板效果更好,但是黑羊平板和肥鲨接受如果是换接受频道比较麻烦,黑羊的需要长按那个蓝色灯的按钮来选择,肥鲨的更麻烦,需要很小的拨片来切换。rx5808好像有款新的可以在眼镜上显示,直接眼镜上操作。可以显示信号强度。我准备弄这个rx5808双接受,再加黑羊蘑菇头和肥鲨mini平板接受。据说steel他们用的另外一个牌子的,好像效果更好,防干扰能力强,目前好像只有百事达家有卖,可以去咨询下。

楼主:
是这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款吗

这款不能实时显示的,不带osd 功能,要么显示菜单,要么显示图传。
效果见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yNzg4ODAyMA==.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不能实时显示的,不带osd 功能,要么显示菜单,要么显示图传。
效果见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 ...

我的就是这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不能实时显示的,不带osd 功能,要么显示菜单,要么显示图传。
效果见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 ...

你说的是哪款

网友B:
就是你发的图片这种.使用眼镜上的按钮可以直接在眼镜里调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发的图片这种.使用眼镜上的按钮可以直接在眼镜里调频.

谢谢就买这种了

网友:
同样的环境,我用肥鲨的双接收和鹰眼旗舰双接收,同样的天线,如果有小树枝这类的肥鲨闪屏好厉害,哪位大神知道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