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X3L 尾巴都会抖吗?

楼主(2017-03-12):
我排除了尾部不顺滑、尾桨不平衡,主轴问题、尾舵问题。。崩溃了,

感度也调过了,但仍不能改善。。

群里有朋友说x3l尾巴抖是通病。。

怎么办啊!!!

网友:
我的450也是一样金鱼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怎么抖也没抖清楚

网友B:
哪个群说的,也太不专业了,用的什么舵机什么陀螺仪

网友:
没X3L,但是我的X3尾巴很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抖也没抖清楚

用的vbar neo ,感度50左右。在低就不锁尾了。。就很小幅度的左右摆。。是不是因为没有尾撑杆啊???或者是,,固定尾巴的螺丝没有拧死???

我升级了那4个金属柱,固定尾巴的。。。是因为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群说的,也太不专业了,用的什么舵机什么陀螺仪

用的NEO啊。。您用的什么?也是X3L吗?

网友C:
是用的60av4吗?电机10级的,我的就是怎么都找不到原因最后发现是电调的问题,悬停时电机转速小幅度上下浮动,造成很轻微的金鱼尾

网友D:
建设陀螺参数用默认值,尾巴中点重新校准,逆时开度稍小于顺时开度(舵机拉的行程段大一点)。再试试看,到目前为此我任何一架机都不会有抖动金鱼尾之类的怪事

网友E:
老哥,查查尾中联是否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的60av4吗?电机10级的,我的就是怎么都找不到原因最后发现是电调的问题,悬停时电机转速小幅度上下浮 ...

对对对!我确实是60A的V4,,你是如何解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哥,查查尾中联是否弯

我自己检查了。。尾中联是不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设陀螺参数用默认值,尾巴中点重新校准,逆时开度稍小于顺时开度(舵机拉的行程段大一点)。再试试看,到 ...

您说的逆时针,顺时针,我没有很好的理解。。

请问对尾状态下,是左边行程稍多一点,还是右边行程稍多一点呢?

网友F:
估计定速没有设好,全部默认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定速没有设好,全部默认试试

定速65油门,,刚刚又做了一次转速标定,我也怀疑跟定速有关系。。但是不知道怎么调啊。。

2520马达,,选的12的进角,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对对!我确实是60A的V4,,你是如何解决的啊?

你可以试试把尾舵机去掉,把飞机抓手上开油门然后等到油门到预设的定速时飞机尾巴会不会也有轻微金鱼尾现象,要装上大小桨试,如果有金鱼尾那就是定速的问题了。我就是这样发现我的飞机金鱼尾原因的,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换了大k8,用陀螺仪定速问题解决,调电调的定速感度不起作用。还有就是飞机抓手上测试时要小心

楼主:
大哥,你认真的吗,,玩命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把尾舵机去掉,把飞机抓手上开油门然后等到油门到预设的定速时飞机尾巴会不会也有轻微金鱼尾现 ...

哈哈哈,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这么做呢,原来你也这么玩呀,包括我找中立点都是这样找去掉尾舵机然后用铅笔在尾轴上做上标记哈哈哈

网友B:
我用好盈v3+蝎子2520的情况是,定速马达会抽,几秒抽一下,尾巴也会跟着动,用魔镜看很明显。目前我用非定速模式飞,90油门直线,不抽了,而且比定速好飞,建议你试试非定速看看尾巴还抖不抖,还抖再来说

网友H:
多炸炸机,多拆拆修修调调搞搞,就好了,我目测这是你第一台直升机。80%新手第一装直升机,全部有金鱼尾。而且几个月都解决不掉问题的那种,等你飞成老手了,装什么直升机都不会有尾巴摆的问题了。金鱼尾不是飞机的通病,而是新手的通病。

网友:
我的x3刚开始用k8,怎么调都有金鱼尾,改mb后,这个问题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哈,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这么做呢,原来你也这么玩呀,包括我找中立点都是这样找去掉尾舵机然后用铅笔 ...

我调双桨,感受震动值,都是抓手里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把尾舵机去掉,把飞机抓手上开油门然后等到油门到预设的定速时飞机尾巴会不会也有轻微金鱼尾现 ...

换作是我,宁可把这架飞机扔掉也不会这样做,严重违反了航模的安全规则,这是在害人知道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换作是我,宁可把这架飞机扔掉也不会这样做,严重违反了航模的安全规则,这是在害人知道么?

至于我为什么这么做,是因为多年前我的第一台esky450直机说明书上讲怎么调双桨是这么写的,抓手上看。。。。然后我一直都是抓手上看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至于我为什么这么做,是因为多年前我的第一台esky450直机说明书上讲怎么调双桨是这么写的,抓手上看。。 ...

千万别,这也是对你自己安全的不负责任,以后可别这么做了。最近看了好些被直升机大桨割烂眼球导致彻底失明的,图片实在是太震撼。我现在连mCPX这样的小机都不敢离近了在眼球高度飞了,太可怕。。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千万别,这也是对你自己安全的不负责任,以后可别这么做了。最近看了好些被直升机大桨割烂眼球导致彻底失 ...

那看来我带弯了一小波模友啊,跟我一起玩的几个直机朋友都像我那样调机
都是450以下的啊,大机可没有勇气那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看来我带弯了一小波模友啊,跟我一起玩的几个直机朋友都像我那样调机
都是450以下的啊,大机 ...

你这是带坏人啊。另外楼主排过震没?

网友:
我的也是轻微金鱼尾,云翼家升级的,怀疑三个地方,电机震动,陀螺仪,尾中联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用好盈v3+蝎子2520的情况是,定速马达会抽,几秒抽一下,尾巴也会跟着动,用魔镜看很明显。目前我用非定 ...

蝎子我就用的没有问题,前提是你V3默认的32KHZ和15度。或者24KHZ和1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蝎子我就用的没有问题,前提是你V3默认的32KHZ和15度。或者24KHZ和15度。

我是v4 应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蝎子我就用的没有问题,前提是你V3默认的32KHZ和15度。或者24KHZ和15度。

用默认15 32 飞3000左右没问题,但飞3200就会抽,如果有魔镜看很明显,肉眼和飞着感觉变化不大。

我现在就用曲线飞,感觉比定速好的多,而且还省电了,3200转3D 3分半。下来3.7

网友:
陀螺仪和舵机是至关重要的

网友:
最好上个视频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至于我为什么这么做,是因为多年前我的第一台esky450直机说明书上讲怎么调双桨是这么写的,抓手上看。。 ...

Esky450的说明书你还有吗?发我一份多谢!!

我Esky450改了FBL再没调双桨,不过调桨平衡也是抓手上的,斜对前60度,3度螺距20油门左右(动力不大,木桨刚刚甩正)。万一松手,飞机向前冲出去炸掉。
Esky的20油估计也就X3的10油吧....而且碳桨比木桨重太多,这才是要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千万别,这也是对你自己安全的不负责任,以后可别这么做了。最近看了好些被直升机大桨割烂眼球导致彻底失 ...

小机的桨太锋利,就算轻,转速高起来也很可怕........

网友C:
引用 网友J:
Esky450的说明书你还有吗?发我一份多谢!!

我Esky450改了FBL再没调双桨,不过调桨平衡也是抓手上的 ...

说明书送给朋友了。。。这是我送朋友之前拍的 只有这么多了,等我朋友回来我可以问他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明书送给朋友了。。。这是我送朋友之前拍的只有这么多了,等我朋友回来我可以问他要

好吧。。多谢,感觉修飞机的时候要参考

网友:
我用K8飞X3金鱼尾,换了MB PLUS就好了,皮传X3,RJX或者ft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多炸炸机,多拆拆修修调调搞搞,就好了,我目测这是你第一台直升机。80%新手第一装直升机,全部有金鱼尾。 ...

你这话我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