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betalight无法查看摇控器动量

楼主(2017-03-12):
现在状况,确认fm800接收已设定在sbus模式,也确实跟我的t14sg对码。
kingkong 90gt连上betalight后,绐终无法查看摇控器动量。
重刷了很多次,油门行程也都有正确校正,真的不知该怎么辨了…
求大神相救~~

网友:
接口   接收和飞控接口 需要在飞控里打开,另外需要确定飞控固件正确

网友A:
同样是90GT,今天第一天飞,遇到两次同样的问题!
AC800接收机,X9D匹配成功以后,在BF里看不到遥控器的反应!
多次重复匹配,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B:
刚搞定wd800接收机 开始也遇到楼主的问题
如果配置什么都是正确的 连上飞控GUI还是看不到接收机动量 原因可能是你先给接收机通电 后开遥控器的原因
WD800 AC800 FM800这些接收机应该都是一个系列的 问题可能一样

如果我的回答能解决楼主问题
请楼主帮看看你的接收机动量范围能调到1000-2000范围吗,我的接收机范围小于1000-2000,区间只有600多。遥控器上怎么调也没用,想确认一下是哪里把信号区间缩水了。我怀疑是接收机!

网友:
可能是信号模式没选对,PWM、sbus那些,或者是uart口没选对,也可能信号线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搞定wd800接收机 开始也遇到楼主的问题
如果配置什么都是正确的 连上飞控GUI还是看不到接收机动量 原因 ...

我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反覆对码好几十次了
固件重刷,端口重设,接收机模式反覆确认为sbus
每天弄一样的动作,它还是不动,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是90GT,今天第一天飞,遇到两次同样的问题!
AC800接收机,X9D匹配成功以后,在BF里看不到遥控器的反 ...

AC800在通电后如果遥控没开的话,就会自动进入对频模式。
正确的方法是先开控,然后再通电小鸡。

FM800我没用过,但是也是同一间公司的产品。
说明书上应该有提到。

网友:
那换快飞控板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反覆对码好几十次了
固件重刷,端口重设,接收机模式反覆确认为sbus

我认识的一个小伙伴用FM800出现一公尺外失控的问题。
写电邮向厂家反映了。厂家也承认是品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