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米的F3A挂狗迫降

楼主(2017-03-13):
毛毛雨也不能阻止我们飞行的热情,突发奇想就把gopro挂3a去了,配置银燕2212 1400kv8寸桨、4s电,前几次起落很正常,最后一个落的时候可能长时间大油门了,尼龙电机座融了 http://m.youku.com/video/id_XMjYzMjQ4NjU2MA==.html?sharefrom=iphone

网友A:
昨天我也是冒雨飞行,飞到最后衣服全湿了,
从去年12月到现在第一次飞,挺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也是冒雨飞行,飞到最后衣服全湿了,
从去年12月到现在第一次飞,挺爽的

毛毛雨的天气凉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路过帮顶喽

网友:
引用 楼主:
毛毛雨的天气凉爽啊

我这是略冷

网友C:
这种电机座最好夹片层板在飞机上用,电机4颗螺丝连接层板、层板再与这个电机座连接,没射桨射电机已经算幸运啦,说明人品不错啦,哈哈哈哈

网友:
2212电机应该不能用4s电来拖的吧?

网友:
银燕2212 1400kv8寸桨、用4s电是错误的,只能够用3S电,这次只是烧坏了电机座和电机的引出线破损而已就是你运气好了,那是因为现在天气还比较冷,如果到了夏天肯定把电机线圈烧毁了

网友:
毛毛雨也可以飞出个好心情

网友:
你怎么不用铝合金的电机座?

网友D:
2212 1400kv8寸桨、用4s电  楼主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机座最好夹片层板在飞机上用,电机4颗螺丝连接层板、层板再与这个电机座连接,没射桨射电机已经算幸 ...

现在已经换成铝合金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12 1400kv8寸桨、用4s电  楼主厉害

动力杠杠的

楼主:
大杀器,专治各种暗病

网友E:
电机超压,加大爆发力,不过不能长时间大油门,否则散热要加强。

网友F:
电机不行,换电机。

网友G:
4s用60的油门都会烧电机,电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4s用60的油门都会烧电机,电调的
没事的,不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