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ICHARGER308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7-03-13):
308充电器,我第一通道接了电池,第2通道没有接电池,这时候如果第一通道充电,第2通道最上方也会显示电压,刚开始30多V,然后慢慢变成0.
这个情况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不管我用1通道还是2通道充电,另外个都没插电池,都会碰到这个情况。
请问这个是BUG还是我充电器有问题啊?请问大家碰到过吗?

网友A:
我的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

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来解决了吗?

没有解决,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解决,不影响使用。

哦哦,那就不管他了,你现在也是偶尔会出现这个问题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那就不管他了,你现在也是偶尔会出现这个问题是吧?

是不是偶尔会出现报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偶尔会出现报错呀?

你也会?
我问的不是报错的问题,比如我电池插通道1,通道2没插电池,但通道1刚开始充电的时候,通道2也会出现电压显示,然后几秒钟里自己就消失了。
但充电没问题。
你说的那个偶尔报错,我也碰到过,就是通道2没插电池,给通道1充电,这时候通道2会出现1305错误。(我一开始以为自己按错了,不过应该没按错)。你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也会?
我问的不是报错的问题,比如我电池插通道1,通道2没插电池,但通道1刚开始充电的时候,通道2也 ...

情况一样,我准备恢复一下出厂设置,不知道行不行,而且我感觉按键反应慢,刚开始以为按键硬件出问题了,后来才发现是系统反应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情况一样,我准备恢复一下出厂设置,不知道行不行,而且我感觉按键反应慢,刚开始以为按键硬件出问题了, ...

我恢复过了,没用。
你报错是怎么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