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有刷设置指南

楼主(2017-03-13):
文档编号
KYLIN-006
日    期
2016.05.27

KylinBrushed有刷飞控设置参考

修改审核记录:
版  本
作  者
时  间
审 核 人
核 准 人
备  注
V1.0
xfce
2016.05.27
创建

1. 介绍1.1. 概述
简单介绍KylinBrushed飞控的设置。
1.2. 组织
KylinBrushed简介、设置步骤及注意事项等。
1.3. 参考
2. KylinBrushed飞控简介
KylinBrushed飞控是在openpilotAtom基础上进行的重构设计,主要针对有刷小四轴进行部分电路优化。

2.1. KylinBrushed飞控尺寸及实物图片

采用4层板PCB设计,长宽尺寸与Micro Scisky飞控相同。

2.2. KylinBrushed功能说明

1.全功能兼容atom固件,支持atom的所有输入输出接口功能;

2.增加4路有刷驱动电路;

3.增加1S电池充电电路;

4.集成5VDC/DC电路。

2.3. KylinBrushedAtom的差异

KylinBrushed飞控主要是针对有刷四轴,目前版本硬件只适合1S电池供电,最大5.5V供电。
2.4. KylinBrushed用户接口说明
注意:板上丝印Main有错误。
3. KylinBrushed有刷设置3.1. KylinBrushed飞控软件升级
推荐使用dronin或者Taulabs固件,droninTaulabs针对有刷电机将飞控的PWM输出进行过优化调节。具体参照dronin或者Taulabs的固件升级文档。
3.2. KylinBrushed有刷四轴设置3.2.1. 初步设置
推荐使用地面站的四轴向导进行初步设置。
3.2.1.1. 硬件设置
3.2.1.2. 载机设置
3.2.1.3. 输入设置

设置一个Autotune飞行模式,便于后面使用自动调参
3.2.1.4. 输出设置

3.2.1.5. 自稳设置
根据实际安装的有刷四轴进行传感器校准保存

3.2.1.6. 稳定参数设置

使用默认参数

3.2.1.7. Autotune设置

使能Autotune功能
3.2.2. 设置调整3.2.2.1. 输出调整
主要调整四轴PWM的更新频率,使四轴的更加稳定,另一方面提高更新频率,使频率到人耳听力范围外。

测试马达旋转方向是否正确

3.2.2.2. 输入调整
确认遥控通道映射、飞行模式开关,以及解锁功能是否正常

3.2.3. Autotune Ready-Go
1)解锁,正常起飞;
2)四轴在空中相对稳定后,切换到Autotune模式;
3)进入autotune模式后,四轴开始左右,上下抖动,必要时是用遥控油门或者方向进行纠正,防止碰撞到其它物体或者坠落;
4)大概60秒后,四轴会停止振动,稳定于空中;
5)使用遥控操作,对飞行效果满意后,准备保存自动调参参数;
6)降落,上锁,不要断电;
7)连接GCS,保存参数,

3.3. 有刷四轴试飞连接

网友A:
刷固件好难成功,也不知是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固件好难成功,也不知是哪的问题

不要用dronin的新版本,用老版本,去年4月份的版本

网友(2017-04-24):
求软件dRonin GCS,     425004747@qq.com   谢谢了

网友(2017-10-27):
请问大神可以给我一个dronin GCS  软件吗?跪求

网友:
请问大神可以给我一个dronin GCS  软件吗?跪求,我的邮箱4211076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