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500X调试MB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2017-03-13):
亚拓的新品现在都是前倾脚架的设计了,动感十足,很好看。但是请问在设置MB陀螺仪时候,机身是前倾5度的,这时候要怎么调试陀螺仪。是不是要把脚架拆下来,机身放平后再设置MB陀螺仪?

网友A:
不用,机身前倾对你调机没有什么干扰,只要机体不是左右倾就行,螺距尺放在电机上校一下在去测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机身前倾对你调机没有什么干扰,只要机体不是左右倾就行,螺距尺放在电机上校一下在去测螺距。

谢谢回复。请问机身前倾对调试飞机十字盘水平时候也没有影响吗?

网友:
直接調沒影響

网友B:
不懂调可以联系我253184832   qq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调可以联系我253184832   qq

好的,谢谢您。

网友:
调机时水平尺还是有必要用的 手机上下个app就行 放电机上校准一下 保证左右没有侧倾再调总距

网友:
调斜盘相对的是主轴的位置。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模友耐心解答,飞机设置好了,准备择吉日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