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超改冲浪者,不为省钱为情怀~记录过程

楼主(2017-03-13):
因为冲浪者是自己入固定翼的第一架飞机,可玩性蛮高的,这几年FPV飞过好多了,不管如何忘记不了第一次

下面开始正题:

目标&目的:3~5KM内和跟拍低空休闲飞,滞空时间30分钟以上

主要改造目标:
                        改进设备安装仓易用性;
                        更改拉力线,提供效率更高适合FPV目的的动力系统;
                        强化机身;
                        快拆改进;
预定设备:
                        冲浪者X8
                        舵机:平尾垂尾 银Y 08MA金属舵机(因为尾巴降落容易擦碰,也是为了配重),副翼都塑料的08M
                        电机:双JFRC 2208-1380KV  X2(经过计算,3S情况下这个电机效率比较高)
                        桨   :8060正反碳纤桨
                        电调:HY FeiTeng 30A   X2
                        电池:花 5200 3S,花的电池就是轻
                        飞控:U22SG+GPS+电流计,因为是二号机就不用贵的U22了....
                         433:同样U433
                         图传:FOXEER 600Mv+棒子
                         AAt:A家mini AAt

后面一点点说,现在先来进行第一项改进设备安装仓易用性以及机身的强化,解决方案:
                         机身左侧开口,右侧泡沫填平原舵机位,平尾垂尾舵机后置

挖的时候要细心,用轻木补强,也为后面做盖子做准备,先用泡沫胶粘上去,然后最终用502涂后打磨

画好舵机位,之后用刀片画成很多很多小格子,之后用钳子拔EPO就能形成均匀的沉位

吧平尾舵机位开好,同时开好碳纤维补强棒的位置,同样用刀切2道,之后中间窄的部分用刀尖一点点挑开就能得到平整的槽

粘好,注意槽要稍微小一点,这样才紧,用的是2.5的碳纤维棒,泡沫胶易飞家的那种好,谁用谁知道

粘好舵机

埋好布线

尾翼埋碳纤维片1X3MM的

用的天行者的舵角,橙色稳定,好看

最后解释几个疑问,碳纤维补强注意主要是针对尾舵合页附近,机翼飞行略有变形是无所谓的,主要是舵面不能变形

关于挖成这样的强度问题,贴合面紧的情况下,泡沫胶粘死舵机,舵机就替换了原EPO体积的强度,所以是没问题的,注意一定使用易飞家泡沫胶!真的不是广告!!!

楼主:
后面慢慢更新,大家有疑问可以提,也欢迎给出建议~~~边做边改进

网友A:
群里帮顶,早日复出飞飞机

网友:
楼主的手工真绝了!

网友B:
手工真的不错~X2 是双发的意思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里帮顶,早日复出飞飞机

必须,最近就只能折腾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真的不错~X2 是双发的意思罗?

对的,改双发,推力线就是向前了,效率会高一些,冲浪原来那样带角度的,是为了玩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改双发,推力线就是向前了,效率会高一些,冲浪原来那样带角度的,是为了玩动作

我觉得电机是1+1<2,所以改双发不一定高效率。
我看有人用18650电池,续航航程超过70公里的,挺厉害了。
刚好论坛又个贴讨论18650电池的组装的,里面有个飞友用2216 6s,续航也有80分钟。

所以我觉得,电机还是单个比较实际。

我也是冲浪者忠实粉丝,一直想找方法更进一步提高冲浪者效率,纯粹各抒己见,别无他意。

楼主:
改双发是未了改推力线,同样推力情况下,推力线越集中到飞机前进方向,效率越高

另外你谈到的单双发问题,提到我就谈下自己的看法,是能量转化率和效率,这个是2个概念,能量转化率根据电机运行在不同转速下,假设只有热能损失,那么你考虑,单发如果产生1KG的推力的时候,工作温度较高,和双发工作在总共1KG推力时候,工作温度较低,那么在特定平衡点的时候,双发能量损失就少,能量转化率就高

当然不是绝对,一切都是搭配得到的平衡,所以单纯说双发单发谁转化率高,效率高都是没有意义的,

而关于效率,同样能量的情况下,两个螺旋桨的效率一定比一个螺旋桨高

希望上面很浅显易懂的例子能看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双发是未了改推力线,同样推力情况下,推力线越集中到飞机前进方向,效率越高

还没算重量增加,电调的耗损呢,实测下就知道了。看看同样的电量那个飞得比较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算重量增加,电调的耗损呢,实测下就知道了。看看同样的电量那个飞得比较久

精确计算过,之前有一架测试机已经测试过了,2208这个搭配,可以做到和2216  1260KV 8060差不多续航

网友C:
想问一下楼主准备装起落架吗

网友D:
这个垂尾可以改成快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楼主准备装起落架吗

不装,预定1300以内手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垂尾可以改成快拆的吗?

可以,但考虑强度问题以及没必要收缩到这个程度,粘死

楼主:
水平尾翼强化完成,卖的3mm实心碳杆

网友:
手艺好极了!

冲浪者买了两个月还没开工,准备上APM试试看。

网友:
楼主手工活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