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旧广告板制作飞机

楼主(2017-03-13):
下拉角、右拉角也做到了,躯干部分适当增加了一些横竖格子设计,增强了机身结构强度

网友A:
倾角太大了吧,能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倾角太大了吧,能好飞吗?

一般是2度,由于角度太小不好把握,做的大了,飞飞试试吧,不行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鼓励

谢谢!

网友:
这个厉害啊,顶一个

网友(2017-05-25):
大神你好,请问你这个飞机的螺旋桨马达 还有接收线组 哪里买的,怎么跟遥控器匹配的?

网友:
颜值有点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