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品质

楼主(2017-03-13):
开始以为是滑牙了   在扭一下...........  亚拓对我太不友好了

楼主:
卖了  哪个要   不修了    5个电池  两个ace1400  三个男爵15005个电池板  5个 (4个新飞越)  尾轴共3个   一个加长的       主轴一根  横轴2根

楼主:
1295是新的  还没上天  就调了下机   还没去飞  是准备今天去飞的

网友:
慰问一下…

网友A:
450L也是一样,升降球头被打弯曲了,拆下来拧紧也是断了,害老X花了不少冤枉钱,又买了冰人十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L也是一样,升降球头被打弯曲了,拆下来拧紧也是断了,害老X花了不少冤枉钱,又买了冰人十字盘

我这没弯  是上紧的时候断的

网友:
我550l一个球头也这么拧断了,这东西一包40多,贼贵,只能整套买

网友A:
才买都没飞就出了,那玩什么?

网友B:
收男爵 ! 3个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买都没飞就出了,那玩什么?

飞了几十个起落    这次是换舵机换了陀螺仪从新调过  套机里的舵机炸了三次就卡得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男爵 ! 3个一起

看一起有人要不

网友C:
没用宇宙螺丝刀、螺丝胶~

1.5的螺丝轻轻带上就好了,千万不敢过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宇宙螺丝刀、螺丝胶~

1.5的螺丝轻轻带上就好了,千万不敢过劲了

还就是亚拓的螺丝刀呢   螺丝胶不知道怎么牌的

网友:
我的450L用的亚拓自带的螺丝胶然后都拆不下来了!擦

网友:
拆螺丝,周围只要没塑料件和碳纤件,我都是加热再拆

网友:
让我想起了我的飞越450。。当年差点打算买一包亚拓的螺丝,后来还是在一家专卖螺丝的网站买了几包不同尺寸的高强度黑色不锈钢螺丝,到现在一点问题也没有。没想到如今亚拓也这样了。。

网友:
宇宙牌,不应该这样啊。反正那个旋翼头真的没法跟其他飞机比,太丑了。而且还容易把摇臂搞弯

网友:
质量堪忧啊